3000V 会产生尖端放电么?

楼主(2014-06-30):
各位大侠:请问3000V电压会产生尖端放电么?如果能的话多远才能避免尖端放电?对接的材料选的是铜柱。跪求指点。。。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会放电

网友A:
放不放电虽与电压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电场的场强。你也提到要多远, 距离是可以直接改变场强的。要避免放电,你为什么不去避免尖端的产生呢?把产生尖端的地方去掉或加屏蔽措施呢?

在匀场强下,空气的击穿场强为30kV/cm. 尖端的情况属极端的非均匀情况,这个要低很多。如果你非得要这么让尖端存在,有限元计算吧,或者实验验证。

网友(点评):
两针尖,尖端放电8公分距离,电弧稳定,普通室内环境,电压大概有多少?我收了个实验室高压电源,一个粗线圈茶杯粗一尺长,有个类似电铃的震荡东东,通12V直流电后,有高压输出。调节震荡会改变电弧长短,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不放电虽与电压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电场的场强。你也提到要多远, 距离是可以直接改变场强的。要避免放电 ...

谢谢您的指点 谢谢 我会尽量避免尖端的出现 但是担心加工会产生不必要的尖端 是不是控制粗糙度就好?0.8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