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动圆柱凸轮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14-06-30):
  俺最近在研究圆柱凸轮,当从动件为移动形式的时候,理论计算的坐标与加工坐标是一致的。
当从动件为摆动形式的时候,计算的坐标以什么形式给出才能方便加工?或者说是不是有一种专门加工摆动凸轮的机床?

网友A:
在今天CNC如此发达的年代,什么样的凸轮曲线也能加工.

网友:
楼上说的好,实际上的加工是按轨迹路径来的,若是我,需要确定这个轨迹的曲线方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今天CNC如此发达的年代,什么样的凸轮曲线也能加工.

    俺的意思是:加工摆动圆柱凸轮时,凸轮的坯料、刀具是怎样的运动形式?
若已经计算出凸轮转动角度与升程的关系
1.凸轮的坯料只转动,刀具做直线移动切削。
2.凸轮的坯料只转动,刀具做上下摆动+直线移动进行切削。

把问题简化下:我们知道加工盘状的凸轮数据格式是(X,Y),那么加工移动圆柱凸轮的数据是什么格式的?加工摆动圆柱凸轮的数据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加工用的数据格式是哪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的意思是:加工摆动圆柱凸轮时,凸轮的坯料、刀具是怎样的运动形式?
若已经计算出凸轮转动角度与 ...

你只要将凸轮的图形做准确无误,那只要凸轮做旋转运动,X轴做直线运动就行了,也就是AX运动.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那提供加工数据是什么形式的呢?是这种(θ,X)吗? θ:凸轮旋转角度,X:表示位移

网友(点评):
您的视频,看不清楚啊~~

网友(点评):
俺没看懂。比如盘状凸轮,我发出去加工的话提供如下东西:凸轮图纸(里面有时序图),加工用坐标数据(X,Y)。外协实际加工的时候只用提供的(X,Y),图纸用来检测用。

网友(点评):
提供给外协的坐标(X,Y),是我自己算的。而摆动圆柱凸轮的话,曲线方程计算的结果也是(X,Y)的形式,x:移动距离,y:升程。那加工的时候用(X,Y)怎么加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意思是:加工摆动圆柱凸轮时,凸轮的坯料、刀具是怎样的运动形式?
若已经计算出凸轮转动角度与 ...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JLRzy7 密码: iucy
这是一段加工凸轮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将凸轮的图形做准确无误,那只要凸轮做旋转运动,X轴做直线运动就行了,也就是AX运动.

你提供凸轮的外形图及曲线数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意思是:加工摆动圆柱凸轮时,凸轮的坯料、刀具是怎样的运动形式?
若已经计算出凸轮转动角度与 ...

你提供凸轮的外形图及曲线数据就行了.

网友A:
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你之要提供凸轮的原始数据,和技术要求,加工就不是你烦的事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误恼,俺就是想搞清楚那“加工就不是你烦的事”的了啊!!!原始数据就是(x:移动距离,y:升程)一系列坐标点——这是平面的,而圆柱凸轮是空间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你之要提供凸轮的原始数据,和技术要求,加工就不是你烦的事了.

发个图片给你看,是这样的零件吗?

网友B(2019-05-23):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给你看,是这样的零件吗?

大侠,摆动圆柱凸轮的刀路怎么编程啊?真心求教,付费求教,最近研究圆柱凸轮的加工,头皮都快抓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侠,摆动圆柱凸轮的刀路怎么编程啊?真心求教,付费求教,最近研究圆柱凸轮的加工,头皮都快抓破了...
...

有展开图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展开图就行

这是展开图,要求是空间对称的,但我自己编的程序刀路在空间上不是对称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9-12-20):
XY+旋转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