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攻攻丝的时候的一般转速吗?

楼主(2014-06-30):
各位有机加经验的大师们能告诉我,丝攻攻丝的时候的一般转速吗?因为上个公司也是做铝合金的,就普通的米制螺纹一般攻丝转速都是三四千转,但是现在的攻丝速速都是800  1000转的。现在公司用的是挤压丝攻,求解释。谢谢

网友A:
你想想,螺距一般都是以mm为计量单位的,那么高的转速,眨眼就是多少行程,能行吗?

网友B:
两个公司的参数都对

因为转速参数是攻丝加工里面最不重要的一环,压根就不是螺纹决定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想,螺距一般都是以mm为计量单位的,那么高的转速,眨眼就是多少行程,能行吗?

呵呵。我也考虑到这个了,但是他们直接就用每转进给,然后做的产品还是批量性的。也没有出现过问题。我问了下之前的同事他说到现在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公司的参数都对

因为转速参数是攻丝加工里面最不重要的一环,压根就不是螺纹决定转速的

请指点迷津,
跟材料有关系吧,但是两边都是做铝合金的呀,难不成铝合金材料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指点迷津,
跟材料有关系吧,但是两边都是做铝合金的呀,难不成铝合金材料有很大的区别?

啥原因都有

机床,夹具,夹头,润滑油等等

所以压根就不可能找到一个万能通用参数

网友C:
两个螺纹大小一样吗?同样攻铝合金,M3和M16同样用30m/min的线速度,M3的就得3200左右的转速了,而M16只有600的转速了。

网友D:
很正常的,加工转数在这个范围内都没有问题,影响的是丝攻的寿命,快了易断,易磨损。“优化”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的,加工转数在这个范围内都没有问题,影响的是丝攻的寿命,快了易断,易磨损。“优化”的概念。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螺纹大小一样吗?同样攻铝合金,M3和M16同样用30m/min的线速度,M3的就得3200左右的转速了,而M16只有6 ...

之前一个公司是M3~M8基本上转速都差不多三四千转,现在公司M5M6的基本是800M8的1000,呵呵感觉都成固定格式了

网友(点评):
跟机床刀具工件润滑都有关系。

网友(点评):
优化而以 不听公司要求速度不一样 ,速度都可以,只是寿命不一样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原因都有

机床,夹具,夹头,润滑油等等

呵呵谢谢

网友:
挤压丝锥不用考虑排屑,相对的转速可以高点

网友E:
我去过一家公司攻丝的转速大部分定为1000,因为这样参数好计算!我现在正在验证着挤压丝锥的参数,针对的材料也是铝合金还有非金属材料,经验大家共享啊!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用Ug编程后程序在机床上执行时,必须一下攻到底中间无法倒转退丝,而且到底反转时容易把工件带起,有没有好的招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过一家公司攻丝的转速大部分定为1000,因为这样参数好计算!我现在正在验证着挤压丝锥的参数,针对的材 ...

攻丝的时候加Q没有用吗?

网友(2015-09-11):
攻丝,钢件,涂攻丝膏润滑,加工M16、M20左右的丝孔,S100左右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丝攻夹头用的什么样的,刚性的还是柔性的,柔性的一般不会这么高的转速,冲击太大。

网友(2015-10-15):
你也试一下看看,有什么影响。

网友:
转速跟加工件材料、攻丝大小相关

网友(2015-12-31):
引用 楼主:
之前一个公司是M3~M8基本上转速都差不多三四千转,现在公司M5M6的基本是800M8的1000,呵呵感觉都成固定 ...

M5的800 M6的反而1000? 那M8的1200咯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