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焊,有无靠谱的检测方法?X光在线检,成本不允许了

楼主(2014-06-30):
目前有产品需要通过锡焊来进行连接,产品结构如图,用的是快克的自动焊接机,问题如下:

1.      如何去判断焊接的好坏,有没有一个指标(如强度)来对焊接进行合格和不合格的判断?

2.      焊头温度,出锡量,焊接保持时间,壳体本身的差异,焊头的氧化程度等等因子的不同,都会导致焊点形状的不一样,对于图中的产品结构,锡如何包覆焊点可以认为是合格的?

3.      焊接完成后,有没有比较好的在线检测方法?X光可以,但对于在线检,成本上已经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了,目前我们用相机去检测,这是一个不可靠加不靠谱的检测方法

网友:
用一定的力扒一扒,如果焊件还在的话则认为是焊点没问题,反之焊点不行。

网友A:
一看产品我就知道你是做啥的了,一看你无锡的,我大概就知道是哪个厂了。这个除了X光,没有什么办法能看到金属内部缺陷了。有没有焊上可以通过电检来测,但是内部虚焊除了X光,其它办法根本无法检测。通常省成本的做法是严格控制焊接材料和参数,定时抽检。但是你们这个行业配件事关重大,还是全检安全些,乖乖投入X光机吧。

网友(点评):
大侠在苏州哪个厂?有事想请教

网友:
乖乖投入X光机吧-----------高铁?灰机?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产品我就知道你是做啥的了,一看你无锡的,我大概就知道是哪个厂了。这个除了X光,没有什么办法能看到金 ...

铁侠,我不是无锡的,我是上海的。
X光机,我也想用,可是除非客户明确提出来要用,不然是不可能的,老板不会同意的,而且X光在线检的公司,好像除了富士康,真正这么干的也没有,和我们公司做同一产品的某500强也没这么干。
锡焊的工艺性的确不怎么样啊,据说有公司因为虚焊在最终客户端出了事故,最后硬是将锡焊切换为了电阻焊。
另外我想问问,锡焊有没有什么量化的指标?没有量化的指标,想做DOE都做不起来,假如没有量化指标,怎么去判断合格不合格,谢谢

网友(点评):
锡焊如果你的要求非常严格,要选国外的焊锡设备和锡丝,工艺性是可以控制的,主要在温度与锡丝上,国内的设备与材料,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水准,

网友(点评):
用电阻焊也会出现焊点无法检测的问题。

楼主:
大侠捏,有没有盆友一起来讨论啊

网友:
焊锡检测的方法常见的就是AOI(自动光学检查仪)通常把条件设置的比较高,检测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误判,人眼通过放大后的图片观察误判的焊点进行确认。也听说过用X光检测的,不知道一套X光一起到底有多贵?

网友:
很多行业的检测设备有可能比生产设备还贵,O(∩_∩)O~
看观念了,国内一般的老板是不会投的,脑子转不过来

网友:
象BGA封装的芯片,就只能用x线检测了。
所以,贴片厂都有x线检测仪。

网友:
贴片流水线上有XRAY,检查锡膏涂层。那机器具体价格不太清楚。看着该设备应该不至于贵和质量不敢保证相比较的地步吧。

影相识别。

其实最直接的是(上面兄弟也说过的),最终端的检测方法:做一台受力分析设备,不是完全不可行。一些电子产品为了按键的统一性、舒适性等指标。就有专业的设备(CR测试机)去测试其按键力。太轻、太重都会标记为异常。

网友:
“激光红外焊点检测仪,在电子工业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用于印制板焊点的质量检测及监控锡焊工艺,具有重复精度高、测量迅速、操作方便等优点。激光束聚焦照射被测焊点,焊点受辐照后升温,激光脉冲结束,由于热传导,焊点温度下降。用高灵敏红外探测系统将焊点表面热辐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再由低噪声弱信号放大器放大,经A/D模数转换送交计算机作数据处理。正常焊点与有缺陷焊点的热传导信号不同,预先对大量焊点测出数据,再结合金相剖析,经过统计处理后获得正常焊点阈值,将待测焊点测得的数值与已建立的阈值标准比较,即能快速地判断焊点是否正常。”

——不知适不适用,也不知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