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平面不够硬要怎么才能够让它硬起来

楼主(2014-06-30):
这产品做出来它的面太软了,只要轻轻一按就会凹下去,凹下去了就起不了,要怎么才能让它的面硬起来,这个产品他要求面要平,还有这一圈边要扁,这个平面是30mm底下的口口24mm,材质202厚度027,但样品的面却很硬,我做出来的面很软一按就凹下去了!

网友A:
你可能选的材料不对,0.27mm厚的材料经冷作硬化后可以有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选的材料不对,0.27mm厚的材料经冷作硬化后可以有强度的.

但有的会硬点有的特别软,但总体还是不够硬

网友A:
这就是材料的问题了,建议在成形前将材料进行一下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材料的问题了,建议在成形前将材料进行一下前处理.

要怎么处理?我是剪跟拉申一起做,然后就涨型最后才把它的边压扁,把这面一压扁他就变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