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明细表制做

楼主(2014-06-30):
怎么制作明细表 让文字在上面,序号从上往下排列呢

网友A:
序号从上往下排列应该不规范吧? 如有后补的零件,序号往哪放?

网友:
你若想把明细表表头放到上面去,绝无可能,因为CAXA电子图板没有这种功能。它只遵守表头在下面的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序号从上往下排列应该不规范吧? 如有后补的零件,序号往哪放?

想制作目录  目录从上往下排  图纸明细表是安规范走的

网友(点评):
你点击明细表输出,不就能达到你要求了嘛!

网友(2014-08-29):
没必要,自己制作吧   直接标序号就有生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