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 菜鸟DIY之:山寨一个快换刀架

楼主(2014-06-30):
快换刀架,就是可以快速换刀具的车床刀架。

其实没有也可以车东西,但是整天找垫刀用的东西太麻烦的,

切了几片0.5MM的不锈钢间隙片,不到半个月又找不着了,

想D个快换刀架,研究了几种图纸,都没有彻底看明白,干脆自己设计,

拆下C0630A的原装刀架,测量了各个关键尺寸然后开始设计:

常见的快换刀架是一个工位的,我打算弄三个工位,当然同一时间只能锁紧一把刀,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有时候可以免去旋转刀架而已。

先上图纸,简单的画了个尺寸验证图:

先去材料店买了块130mm直径70mm厚的45#钢棒料,7.5KG,40元,独家生意不还价。
夹到卡盘上:

车端面,低速粗车,高速精车:

修整外圆:

车好了端面,掏好孔,上铣床铣成四方型:

准备铣燕尾槽,先开个大概的形状,第一刀5mm,第二刀2mm,
到第三面的时候大意了,多铣了一刀2mm,还好那不是受力处,只是有了瑕疵:

这个是自己DIY的60度燕尾刀:

铣完燕尾打塞柱孔,先上10mm钻头打底:

接下来是凸轮锁紧套的制作,不会算那个自锁的公式,

只好用估计的尺寸了,套筒直径50mm,凸轮直径48mm,

有2mm的活动范围:

锁紧是用凸轮(偏心轮),有个公式可以算出自锁的条件,不过太复杂了我没去计算,

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偏心轮在刀架主体内旋转,可以推动塞柱做往复运动,

塞柱向外移动时,顶在刀盒上,刀盒与刀架之间是燕尾槽的连接,

燕尾向外撑开产生的摩擦力可以锁定刀盒与刀架,

然后此时塞柱和偏心轮也是靠摩擦力锁紧。

好处是只需要把偏心轮转半圈就可以完成锁紧/分离的动作。

偏心凸轮很简单,就是车好套筒了在三爪上垫个1.5mm左右的东西让它偏心,

再端面打表找正,接着车就可以了

锁紧螺丝,材料不够长,上面短了点,实在不行手柄可以焊在上面。

但没办法车个漂亮的凸台了

弄到一半的刀盒,没材料,先做两只:

试组装一下,还好,在光栅尺的帮助下,尺寸还不错,燕尾没什么偏差,

上油以后似乎有点阻尼感

加个参照物:

接下来做手柄,30mm的钢棒先脱皮:

开的自动走刀,车刀也是自己D的

来个特写:

继续车到10mm直径,准备装到凸轮套筒上

刀盒打孔攻丝,调高度用M6的,锁刀杆用M8:

塞柱是这样子的,18*30mm,有一面铣成R24凹圆柱面,目的是和凸轮有更多接触面:

凸轮套筒和把手:

刀架锁紧螺丝和把手:

基本完成了,还差个调高度的M6小圆盘螺母: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很好 只是做这个的功夫能做上万个垫刀片了

网友:
你真可以啊,颇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 只是做这个的功夫能做上万个垫刀片了

算起来我的水平大概花了一天的工时吧,但以后可以省很多的时间。

现在做了十几个刀盒,只调整一次刀尖高度即可,用的时候装上,几秒的时间,不需要再垫刀和对刀,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B:
表示看不懂,为什么不用旧刀架改下呢,那样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看不懂,为什么不用旧刀架改下呢,那样快多了。

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旧刀架不能快速锁定、换刀。

网友:
51上面的高人   自己做的很不错啊

网友:
这玩意成本太高

网友(2014-10-14):
DIY,乐趣无穷啊!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一天就完工了,赞一个,就是少了一道热处理,另外这种结构在切削余量不大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粗车余量大时可能会震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