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座推力轴承,求助

楼主(2014-06-30):
想问下大家,有没有知道带座推力轴承的厂家或者样本给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A:
什么是平面轴承?建议使用规范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平面轴承?建议使用规范名称。

就是推力轴承

网友B:
国内还是国外?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厂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推力轴承

有一种plain bearing,其实就是滑动轴承,有人也叫平面轴承。
推力轴承,也有人叫平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还是国外?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厂家?

国内就可以,要求不高,主要是找个带座的,直径大的,不想自己设计座子

网友(点评):
你说的座子是轴承座?目前常规的轴承座就2种:带座外球面球轴承和SN轴承座,你如果要带轴承座的推力轴承,估计难找。

网友:
多少的量,什么要求,周边很多小轴承厂,不知道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plain bearing,其实就是滑动轴承,有人也叫平面轴承。
推力轴承,也有人叫平面轴承。

百度了,还是滚动轴承。请教一下,大侠知道径向厚度最薄的滚动轴承是什么轴承,除了滚针轴承。

网友(点评):
百度上,也有plain bearing叫平面轴承的。

网友(点评):
看你的应用工况和要求。是否可以不用内外圈,只用滚动体?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轴承,只用滚动体没法轴向固定

网友:
百度KAYDON试试

网友:
我这有推力角接触轴承,也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这个,想了解得话QQ2248306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