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阵列问题

楼主(2014-06-30):
solidworks装配体对多个零件同时进行阵列的话,阵列前后的零件是联动的,这时如果要取消联动的话可以解散阵列,但是零件之间的配合也随之解散了,有没有一种办法既取消联动又保留零件之间配合的办法,求教大侠们!

网友A:
没有,因为零件阵列的本质就是复制源零件自己,而不是复制其配合。

网友:
我 知道零件能阵列,难道装配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因为零件阵列的本质就是复制源零件自己,而不是复制其配合。

这样啊,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