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插入螺纹装饰线的问题

楼主(2014-06-30):
我插入的螺纹装饰线为什么不能显示啊,请教各位问题出在哪里? (抱歉啊,新人好像没办法添加图片,图片在附件中)谢谢各位!

网友A:
还是用扫描切除来做吧.

网友B:
楼主是不是隐藏螺纹线,再显示螺纹线,然后螺纹线就不见了?再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扫描切除来做吧.

切除做了,运算太慢,被压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隐藏螺纹线,再显示螺纹线,然后螺纹线就不见了?再生看看

不行啊

网友:
好像不能显示螺纹效果,但生成图纸时可以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