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铁皮卷成铁皮卷,是用卷扬机还是什么其他设备?

楼主(2014-06-30):
钢铁厂加工薄铁皮,把铁皮卷成铁皮卷是用卷扬机还是什么其他设备?一般用什么设备或者设备组合可以一边将铁皮切割成不同宽度的铁皮并且后面立即就把切割好的铁皮盘成铁皮卷?

网友:
有专门的卷板机设备.

网友(点评):
楼主问的是收卷而非卷板。

网友A:
这是开料和收卷,有各种专门做这个事的设备,一般就称呼为开料机和收卷机。
卷扬机是指把钢丝绳卷在钢筒上和从钢筒上放出,移动重物的设备,不是做这个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料和收卷,有各种专门做这个事的设备,一般就称呼为开料机和收卷机。
卷扬机是指把钢丝绳卷在钢筒上 ...

哦哦 谢谢

网友B:
用圈板机呀大哥

楼主(2014-08-01):
引用 网友B:
用圈板机呀大哥

知道了。。。谢谢了啊

网友:
你说的是纵剪分条线,专门跟钢卷分条再收卷的

网友(2014-09-01):
引用 楼主:
知道了。。。谢谢了啊

嘿嘿,俺也是为了赚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