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接近开关/行程开关,感觉功能差别不大

楼主(2014-06-30):
光电开关 ,接近开关 ,行程开关。感觉这三种传感器在功能上差别不大(个人理解,可能有误),请达人指点一下各自适合的场合,谢谢。

网友:
光电开关是从原理上来分的一种传感器
接近开关是使用一些物理原理,工作物体靠近时发出信号
行程开关是从应用场合来分,用于配合控制系统来控制机械装置的行程,可以是机械的,也可以应用其他物理原理

网友:
差别还是有的,每种都有比较合适的地方用,用多了就知道哪里该用哪样了

网友:
每种用的场合不一样吧

网友A:
差别不大??? 10.01mm和9.99mm差别大不大? 不相关? 1千克力/平方厘米和 0千克力/平方厘米差别大不大?

比如,你进饭店大门,你希望是红外传感器感应到你,还是希望铁棍子感应到你?

比如,。。。自己再多找找例子就是了。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你接触传感器太少了
你说的那几种开关都有特定的适用场合,差别不大?

网友:
新人默默的飘过,表示也不太清楚

网友:
精度不一样,应用场合大不一样!!!差距大的去了!!!!!!1

网友:
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
数控车用的是接近开关

网友:
光电额比机械的寿命长

网友(2014-09-17):
接近开关只是可以感应金属物体。
光电开关可以任意物体。
行程开关要接触物体。

网友:
行程开关是接触物体。
光电开关是感应任何物体。
接近开关是感应金属物体。

网友:
光电是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分的,其中光电开关品种应用中就有接近和行程。接近和行程开关只是传感器的用途,原理的话就有很多了,比如涡流、电感、电容、光电、机械等等。这三种当中后两者还有可比性,前一种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大??? 10.01mm和9.99mm差别大不大? 不相关? 1千克力/平方厘米和 0千克力/平方厘米差别大不大?
...

这话说得精辟!

网友(2014-11-08):
看你用的场合了,装手推车的人也会觉得内六角和外六角螺钉差别不大,反正只要拧紧就行

网友B:
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铁的物品,检测距离比较近,2mm到30MM之间
光电开关有反射的和对射的两种,,检测距离比远,光纤的比较好用,价格比较贵.
行程开关是 机械开关,机械开关容易坏,做设备用行程开关的比较少

网友(2014-12-22):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铁的物品,检测距离比较近,2mm到30MM之间
光电开关有反射的和对射的两种,,检测距离比远, ...

行程开关也不全是机械的,我们有内部无触点的,可以达到三千万次寿命的。
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到1μm

网友(2015-01-21):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铁的物品,检测距离比较近,2mm到30MM之间
光电开关有反射的和对射的两种,,检测距离比远, ...

很详细,比书本上好理解!

网友:
楼主,定义很模糊。还是安心下来好好看看。

网友(2015-03-09):
适用场合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多见见实物吧,看书本不够的

网友:
适用场合不同,效果不同

网友(2015-07-30):
大师们,能不能分别介绍一下这几种开关应用的场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铁的物品,检测距离比较近,2mm到30MM之间
光电开关有反射的和对射的两种,,检测距离比远, ...

这才是来答疑解惑的,说的很赞!

网友:
都是对常开或常闭点的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大??? 10.01mm和9.99mm差别大不大? 不相关? 1千克力/平方厘米和 0千克力/平方厘米差别大不大?
 ...

就是吊!

网友(2015-09-16):
有没有哪位大师能够列举一下各种传感器的应用场合啊,

网友(2015-12-03):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大??? 10.01mm和9.99mm差别大不大? 不相关? 1千克力/平方厘米和 0千克力/平方厘米差别大不大?
...

希望铁棍子感应到你?

莫名的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