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过程中的表面脱碳

楼主(2014-06-30):
所有隔氧条件除外的热处理是不是都会表面氧化脱碳,有没有影响,怎么规定的

网友:
放在氧化气氛里面加热,都会脱碳,这个没辙,也别捉摸了

一个是控制加热气氛,一个是把脱碳层加工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网友:
可以刷保护层,也可以埋在炭里加热

网友:
钢加热时脱碳的实质就是钢表层中的碳被氧所氧化或被氢还原,生成可燃性气体而烧掉;脱碳过程也是一个扩散过程,即一方面炉气中的氧向里扩散,而另一方面钢中的碳向外扩散,结果使钢表层变成含碳量降低的脱碳层。

防止脱碳的措施与防止氧化皮的措施基本相同:
1、尽可能采用快速加热法,控制加热温度和加热时间,尤其应缩短高温阶段在炉内的停留时间
2、在保护性气体或可控气氛中加热,可得到不脱碳或少脱碳的金属表面
3、加热前坯料表面涂刷保护涂层,如石墨粉和水玻璃混合剂、硼砂水浸液、玻璃粉涂料等,
均可收到一定的效果

网友:
脱碳层的危害:
1、使钢料制成的零件表面变软,强度和耐磨性降低
2、使零件的疲劳强度降低,零件在长期交变应力作用下易发生疲劳断裂
3、影响锻件和零件的热处理工序质量
4、若脱碳层厚度小于锻件的机械加工余量,则脱碳层可随切屑完全除去而无危害
5、对脱碳较为敏感的弹簧钢、工具钢和轴承钢等锻件,以及精密模锻件应尽可能采取措
施, 防止脱碳

这个都是资料上的,当初研究热处也找了好多资料。希望对你有用,你自己找个热处理回来的工件打磨检测一下硬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