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的安装,请教

楼主(2014-06-30):
深沟球轴承在安装时,要同时约束外圈两面,内圈两面四个位置吗?E:\ka.jpg

网友:
这和轴的安装方式有关,如果是自由端的话,轴承只需旋转圈固定

网友:
这个结构在装配式很难保证消除加工误差。建议只限制内圈,一般才有外圈看到的限位实际应该是油盖装入润滑脂保证润滑。

网友:
装个轴套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装是可以,不过通常没有必要

网友:
轴上都是卡簧定位的。能不能轴上加工个台阶,一段用卡簧?我觉得可以省
大侠说行不行,我也是新手

网友:
轴承一般不是一端用轴间定位的吗,另一端用螺母、卡簧定位。新手同时学习。

网友:
这是转向器管柱上的轴承吗?
 一般只用一个挡圈,另外一边用台阶代替。。

网友A:
应该重新绘图,在轴套上加工一个卡簧槽,或者用锁母固定求轴承内圈就可以了。如果固定内外圈,请问轴承怎么转动?大神

网友:
看上去别扭

网友(2014-09-15):
1、这个是实际运用的吗?感觉外面的轴套太薄了,没轴承座吗?
2、把具体受的载荷类型说明下啊:径向还是轴向?大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重新绘图,在轴套上加工一个卡簧槽,或者用锁母固定求轴承内圈就可以了。如果固定内外圈,请问轴承怎么 ...

1、要是承受轴向载荷的话外圈也要固定吧,
2、外面套筒应该跟机构的其他部件固定起来的吧,个人揣测,这样内圈与轴一起转动,外圈与套筒一起转动。
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安装轴承时,内圈要与轴小过盈,外圈与孔小间隙。同意许多层楼上的意见,定位轴承,一般只需要一端用卡簧或锁母,另一端为加工、装配考虑,一般选用工艺台

网友:
偶尔用一下,这样还行,长期的这样就不好了,毕竟靠卡簧定位是用轴向移动量的.

网友:
机械结构设计里有专门讲的,建议查阅一下

网友:
该轴承安装需注意以下几点:
1. 轴承的配合
2. 该套轴承是否有固定端和浮动端区分
3. 一般只固定轴承内、外圈其中一个,两个均固定,轴承热膨胀时,轴承无法进行相应的轴向位移,使用时不然在轴承内圈产生轴向力使
   轴承的当量载荷变大及易导致轴承温升、磨损加剧而使轴承早期失效
建议提供以下应用信息,以便进一步分析:
1. 轴承旋转方式: 内圈 :?   外圈:?
2. 轴承配合:shaft:  ?     housing : ?
3. 轴热膨胀轴向位移:
4. 提供整个轴系轴承布置图:
5. 轴承受力分析图:

网友:
对称的吧,要不然掉下去了,不过也没法装卡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