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使用命令死机

楼主(2014-06-30):
机子配置如下:奔腾E5200处理器,2G内存,G210独立显卡,320G硬盘,以前曾经同时装过UG4.0和UG8.0,并且使用正常,(家中电脑,未连接网络),去年年底联网后,2个版本都不能正常使用了,症状如下:打开软件正常,但使用命令时会死机,比如使用草图绘制一图形,返回建模界面后使用拉伸或回转命令就死机,重装了系统,重装了其它版本UG软件,均无改善,百度后有帖子提示升级网卡程序,使用驱动精灵升级显卡程序也无效,目前一直无法正常使用,耽误学习了,请各位大虾看看到底是哪儿不对啊,谢谢,附图片一张,是死机时的情况。

网友A:
主机系统还原再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系统还原再装过

已试过,无效,感谢回复

网友B:
电脑反应速度与硬盘也有很大关系,据我所知320G的西数硬盘故障率比较高,运行大的软件时电脑响应速度就是很慢很卡,以前我们公司办公室就有一块320G西数硬盘,天冷时有时还会发生卡盘现象,后来被我换了,本身E5200这样配置的电脑也只能安装XP系统,现在XP系统已经没有补丁可打了,连网时电脑本来就很卡,如果在加上运行UG等大型三维软件那就更卡了。这样的电脑最好是不要连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反应速度与硬盘也有很大关系,据我所知320G的西数硬盘故障率比较高,运行大的软件时电脑响应速度就是很 ...

谢谢提醒,断网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C(2014-08-01):
机子配置是不是有点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子配置是不是有点低了

谢谢楼  主回复,最近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