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打孔

楼主(2014-06-30):
刚刚步入机械设计行业,请教下大家:如果让我设计打个孔,比方说M4的螺纹,打孔应该是用3.3钻头先打,再攻丝。那如果我想打一个沉头孔,将之前加工的这个螺纹孔和这块有沉头孔的板连接起来,那么这个沉头孔的直径应该打多大?
大家都是查什么手册的呢?还有这个孔是不是必须要对应有对应相等的钻头?大家帮帮我

网友A:
d=D-P

D*1.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P

能说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
看dk值,鄙人一般是将其加2后圆整,来定沉孔直径。

应该有更好的方法,请大家赐教。

网友(点评):
恩,方法都差不多,只要沉头孔与螺钉头的配合间隙不干扰过孔与螺纹孔的配合间隙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
米思米官网上有详解,用阶梯钻打沉空比较好,都有规格的

网友:
我一般直接从AutoCAD Mechanical的准件库中直接调出沉头孔。
当然,楼上的查表也不错,做到每个数据都用出处。

网友:
首先要根据材料性质来,例如材料是一般性的铝件,你要M4的螺纹。
    我先从画线,而后用3.3钻头,而后M4丝锥。
如材料45#,我先从画线,而后用3.5以上钻头,而后M4丝锥。
有的还要根据材料的热处理性质考虑,如SKDII材料淬火等

网友: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常识,要一步步地踏踏实实地从基本学起,买本《机械工人切削手册》先学习.

网友B: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C:
设计手册上又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机械设计手册

我查了,但是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手册上又规定的。

查了设计手册里的螺纹连接,但是没有看到打孔啊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可以发我这个文件吗,谢谢啦,如果有管螺纹的就更好啦~谢谢你
763502127@qq.com

网友(2014-08-08):
兄弟,对于本帖,好几位大侠都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法,买本手册或者网上下载电子版的,最普遍的就是《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版

下图是我从电子版《机械设计手册》截的图

网友:
要我说,你看用多大的螺丝,量下螺丝头的直径,一般大个1mm左右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