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动画问题

楼主(2014-06-30):
求教大侠  SOLIDWORKERS   动画怎么做啊      现在零散件都做好了   装配也好了   不知道如何做动画

网友:
左下角模型旁边的运动算例(motion study),具体操作见solidworks帮助。网上也有教程

网友:
一时半会也说不清,看看教程和帮助吧。
这玩意总的来说就是调各键码在时间轴上的状态,很需要耐心,技术含量的话,倒也不靠前,忽略对机子要求的话,调一个键码跟调一百个原理都一样的。

网友:
右下角有个计算案例。或者motion。主要设置好状态画面就好

网友:
但是具体是怎么使用啊?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A:
算你运气好,如果是不难的话用我这个方法,我前几天刚琢磨会的,打开SW左下角的运动算例,
1、先配合好要运动的零部件:
2、关闭自动生成键码按钮(绿色图标带了一个闪电);
3、把时间轴拖动到你需要的时间(例如两秒处);
4、拖动你需要运动的零件到另一个位置;
5、在刚才设置的2秒处时间位置上对应的拖动零件处右击鼠标,点击放置键码;
6、播放;

网友(2014-11-27):
引用 网友A:
算你运气好,如果是不难的话用我这个方法,我前几天刚琢磨会的,打开SW左下角的运动算例,
1、先配合好要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