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 菜鳥DIY之:做一只微調鏜頭

楼主(2014-06-30):
经常需要镗孔,手上的工具不给力,打算学前辈们做微调镗头,先上SW效果图,自已乱画的,主要是验证尺寸,

免得做了一半要修改就麻烦了,电脑上改比较容易点。

开始下料,材料是汽车半轴,这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淬过火,硬得要死:

放到车床上开60转,角磨机对着切,当然导轨下面要垫纸,不要让砂粒把导轨搞坏了

继续分割:

材料是58MM直径,镗头打算做54MM,正好稍微去掉一点就好了,另外连接杆的问题,

因为没有车锥形的本事,干脆做成20MM直柄 的,方便R8夹头最大号的套筒直接夹。

切好的铁饼车端面:

接着车小一点,和连接杆相边的部分车到40MM整

这是一个镗头的上半部,20MM的边接杆锤进去了,才发现取不出来的,郁闷,看来要改下设计

给镗头加个通孔,反向可以把连接杆打出来。旁边两个是毛坯。

带微调刻度的螺丝还是要自己D,

刻度盘用我山寨的分度头弄出来,刻度盘直径15MM,中间一通孔,

微调螺杆上面打个M4孔,然后D个刻度盘点上螺丝胶锁紧,

小锯片铣刀划出刻度:

继续发下今天的进度,分中棒找中心:

铣出侧面,钻好攻丝底孔,中间的部分已经过了淬硬层,普通丝攻就搞定了:

期间断了一只钨钢钻头在工件里面,直接铣掉了,代价是残了两片刀片,但总算救回来了。

做絲桿(精車),準備挑牙:

組裝一起效果:

原版在這裡,真正的精品:

网友A:
有车床直接割刀切断,还用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车床直接割刀切断,还用角磨机?

当时我还没有刀片式的切断刀杆,这个材料淬过火,白钢刀搞不定。

网友:
有想法就是好样的

网友B:
最后一张照片上市是什么机器?

网友(点评):
可能是台钻或者立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照片上市是什么机器?

应该是老外的机器,出处我不太清楚。

网友C:
郁闷啊,都自己做了,我们买刀快被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郁闷啊,都自己做了,我们买刀快被饿死了

情况有点不同拉,我回到家乡了,小地方,慢节奏,材料刀具什么都买不到,

你们不一样了,有客户有需求,资金周转快。

网友D:
最近也在想自制一把微调镗刀,只是没有好方案,不知道楼主这把能微调到多高的精度,还有方便的话能不能发一份详细的图纸也好参考下1009456717@qq.com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在想自制一把微调镗刀,只是没有好方案,不知道楼主这把能微调到多高的精度,还有方便的话能不能发一 ...

这种镗刀,精度基本上要靠打表,

镗最后一刀前,留0.5mm余量,架好百分表,计算好,量好,下最后一刀。

基本上搞个轴承孔还是可以做到-3~5丝,然后压进去,主要作用也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镗刀,精度基本上要靠打表,

镗最后一刀前,留0.5mm余量,架好百分表,计算好,量好,下最后一刀。 ...

老板太抠了  现在我们只买过一把25的精镗刀 三把铣刀  挺好的三轴当钻床了 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