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 菜鸟DIY之:山寨一把数控车刀杆

楼主(2014-06-30):
因为是新手,之前做的车刀还是有些问题,比方说只倾了一边角,另一边容易和工件干涉,
还有就是刚淘宝了大刀片,看起来挺壮实的,重新做一把,拿来粗车。
先画图验证下尺寸:

这次动作比较快,从开始设计到完成工件一共花30分钟:

为了节省3MM铣刀,铣中间平面换了几次大刀,导致不太平整:

补救的办法是剪一小块铝皮垫上去,中间开好孔。

装起来看看:

前视角度:

右视角度:

我这个打算拿来加工外圆/端面,

另外一个打算是把手上的刀片都利用起来,

本菜鸟刚入门,什么工具都缺,特别是刀具,所以简单能做的都想办法自己做,

做出来了给大家看看,提意见,方便下回改进。

刚才试车了外圆,2MM吃刀,430转,0.7MM进刀,
加工材料是汽车半轴,震动和声音都很小,基本上这把车刀达到要求了。

因为我这里比较难买原料,45#钢棒之类的没地方买,只有去找些汽修店买轴啊什么的来加工,

上面经常有键槽,花键之类的,往往还淬过火,用一般精车刀片来干开料这活,实在没办法耗得起。

統計材料:

1、合适的刀杆材料,

2、3MM铣刀一把,

3、15MM铣刀一把,

4、4.2MM钻头一只,

5、M5丝攻一只,

6、M5螺丝,M5铜垫片各一只,

7、铝皮一小片,

8、铣床一台,回转工作台一只。

网友A:
感觉你这个主偏角太大了,目测了下估计有100度,受力不会很好。

网友(点评):
10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个主偏角太大了,目测了下估计有100度,受力不会很好。

当初做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既然刀架可以转动,那刀杆多少度没所谓了,

所以弄了这个奇怪的107度出来。虽然不规范,但因为装的是大刀片,其实还是很抗操的,

用它干过淬火的汽车半轴花键,算是我手上最耐操的车刀了,开粗很给力,基本不会崩。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初做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既然刀架可以转动,那刀杆多少度没所谓了,

所以弄了这个奇怪的107度 ...

如果主偏角在90-93度间,用起来会更爽的。
另外,你这个刀片实际上不适合车普通45号钢之类的材料,它更适合硬度高的材料。45号钢开粗的话,单边切3-5mm,f取0.35是很平常的,你这种刀片就难以胜任。
主偏角取这么大最大的弊端,就是受力状况不是很好,当机床丝杆间隙较大时,很容易扎刀。
再一个就是刀尖散热状况差。

不过你自己觉得适合自己的使用情况就好。如果有机会不妨做一把93度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