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DIY之:新鲜出炉的山寨活动镗刀

楼主(2014-06-30):
想在厚铁板上弄点大一点的孔,一直没有合适的工具,干脆DIY一个,结构很简单,

分享给大家看看,新手作品,见笑了

刀杆:

刀头:

组装:

施工图:

成品:

表面又一次常温发黑失败,斑斑驳驳的的黑色块,郁闷。

不过试用了下,效果还可以,比起那个精密微调镗刀头还差很远,但暂时有东西用了,

镗最后一刀的时候可以用百分表微调,可以搞一些轴承孔

补充下,放刀片的那个刀头是有铣了一个小平面的,以便螺丝锁紧,要不然圆杆的话可能工作的时候会转动

这是试用的情况

先飞了1刀,调整了一下又飞了一刀

后续使用报告:

拿来镗个34MM孔,没有正合适的镗刀,先用小面铣刀插成这个样子:

先镗了一件,没什么问题,又镗了一件,这次开的自动走刀,机器比较傻,镗到一半,咣的一声不对了,

刀头挂了,再看看,原来刀刃切削面有5MM宽了,吃不消了

赶紧重新做个刀头,同时改一下,把刀头厚度再加1MM

右边是坏的,螺丝都断在刀头里了,都是切太宽惹的

新刀杆完成,这次把炮塔铣床开到最高转,皮带切到最高速,

试镗效果:

光洁度提高好多,右边是新镗的,左边有好多刀纹

结论,单刃镗刀转速越高出来效果越好

后面没把速度调回来,分中棒直接甩飞了,不过防护装备到位没有伤到人。

网友A:
         这刀不叫山寨了叫自创。这么大的刀这么高转速你不怕刀具飞出来?

网友:
之前我自己也做过精镗刀。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刀不叫山寨了叫自创。这么大的刀这么高转速你不怕刀具飞出来?

因为有3颗M6的螺丝锁着刀头,理论上不怕它飞出来,

另外对于铣床的自重来说,这个刀头能产生的振动很小,

开高转速是为了镗孔的质量偶尔为之,一般还是600转以下的用。

网友B:
楼主八成是别的论坛的过来的高手,绝不是一般的菜鸟。不过还是不能排除楼主转贴的可能。

网友C: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D:
两个螺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八成是别的论坛的过来的高手,绝不是一般的菜鸟。不过还是不能排除楼主转贴的可能。

确实是转帖。。。但转的是我自己的,赚点积分。

高手不敢当了,非专业,纯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高手高高手!!

既然有空间,M6螺丝也不值钱,我也不会计算受力程式,

那就多一只吧,三只不多,两只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螺丝就可以了,

既然有空间,M6螺丝也不值钱,我也不会计算受力程式,

那就多一只吧,三只不多,两只不少。

网友:
这个DIY帖子要顶起来,我们得多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既然有空间,M6螺丝也不值钱,我也不会计算受力程式,

那就多一只吧,三只不多,两只不少。

中间那个M6穿过刀头,刀头开U槽,会不会好一点,另外没看出你这把镗刀怎么调整?松螺丝打表吗?

网友F:
现成的镗刀很多,调整也方便,价格也不高。
不过,楼主的动手精神还是值得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那个M6穿过刀头,刀头开U槽,会不会好一点,另外没看出你这把镗刀怎么调整?松螺丝打表吗?

关于U槽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加固吗?

另外这把刀主要是开粗用,主要在炮塔铣上扩孔用,

最后精镗要换刀,不然要打表调刀头很花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成的镗刀很多,调整也方便,价格也不高。
不过,楼主的动手精神还是值得鼓励。

我在小地方没有专门卖刀具的地方,只能在淘宝上买,

但淘宝上类似的这种可调粗镗刀似乎很少有,

而且这种样子的镗刀其实很容易做,所以就自己做了,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U槽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加固吗?

另外这把刀主要是开粗用,主要在炮塔铣上扩孔用,

开槽是为了加固,粗镗的话,绰绰有余了,应该是很实用的一把刀

网友(2017-01-24):
锁刀片的那个螺纹 ,你们是怎么做的。m2.5的牙好难搞

网友:
动手动脑的刀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