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专用拖车的物理难题,我在航空公司工作

楼主(2014-06-30):
大家好,我在航空公司工作,最近发现有一种飞机拖车,原理如图:拖车上有前后两个滚轮,可以夹住一个起落架上的轮胎(飞机有三个起落架),当滚轮转动时,即可带动飞机轮胎转动,让飞机在地面上滑跑。

请教大家:两个滚轮需要有多大的夹紧力、也就是说滚轮和飞机轮胎之间的压力多大时才能转动轮胎而不会打滑?

尤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滚轮和轮胎之间算滚动摩擦还是滑动摩擦?如果算滚动摩擦,由于滚轮的粗糙程度和跑道差不多,那么轮胎和跑道之间滚动摩擦系数约等于轮胎和滚轮之间的滚动摩擦系数,那样岂不是滚轮和飞机轮胎之间的压力要等于飞机对跑道的压力(飞机全重),才能产生足够大的摩擦力,可是一个轮胎无法承受滚轮那么大的压力啊!

希望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飞机拖车??不会是拉飞机那种牵引车吧?

网友(点评):
就是就是

网友:
发个图片瞧瞧

网友:
肯定是滚动摩擦,摩擦滚轮的摩擦力的大小跟飞机的压力关系不大,只与加速度和质量有关。

网友:
飞机轮胎与地面是滚动摩擦,轮胎与棍子是静摩擦力。

网友:
参考数据:
http://www.docin.com/p-646936805.html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6618150.html

轮胎在地面上打滑,即典型的滑动摩擦,对应的动摩擦系数大约是0.5-0.8
轮胎在地面上纯滚,静摩擦力功不可没,静摩擦系数比动摩擦系数大。不然ABS有何用,抱死打滑拉倒。
轮胎在地面上滚动,变形损耗产生阻力,折合成滚动摩阻,系数大约不到0.02。 不然发明轮子干啥?!

此例中,如辊轮静摩擦系数取1,滚动摩阻取0.02,夹紧前轮所需的力N,机重G
平衡方程:  2N(驱动)=2N*0.02(辊轮滚阻)+G*0.02(机轮滚阻)
                 N=2G/196
                 即使有5倍的保险系数,也只需5%的机重即可。

本站参考
滚动摩阻系数与滚动摩擦因数,牵引力,附着力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667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I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999

网友(点评):
大侠,飞机轮子不是刚性轮,变形阻力折合成滚摩不止0.02的。飞机轮子再实心,也是橡胶体。在地面的时候,你可以i理解为半个没气车轮。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滑滚静都属于库仑摩擦,而库仑摩擦研究的前提是刚性干摩擦。所以,考虑实际情况,特别是橡胶这类弹性体,请慎重直接使用库仑摩擦计算。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提醒。计算所取摩擦系数取自网络数据,并未深究,初步解惑似乎尚可。大侠有空请继续为深入解惑。。

网友A:
事实上,哪种都不算。无论是静摩擦、滚动摩擦还是滑动摩擦,其假设前提都是刚性体。你面对弹性体的时候,要慎重使用这些。
你可以自己找个橡胶轮子比划观察下。按照滚动原理,其实是计算的倾翻力矩。而轮胎的滚动不同。当你力很小的时候,他近似于滚动。当你力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变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小半径滚动+弹性压平。你要计算,就要分开来,一部分计算压平后的实际轮径,以此计算在一定刚度下,这个半径轮的滚动力矩。另一部分就是计算其余压平部分的弹性变形带来的静摩擦或滑动摩擦力。或者你可以这么联想一下,你可以把轮胎的橡胶部分理解成履带,内钢轮是履带轮,所以压平的部分就相当于履带的地面运动。
另外,我不觉得只靠前机轮驱动就能轻松带动飞机运动。毕竟整个飞机的重心不在机头,实际上是在主翼前沿附近。所以,无论你摩擦系数多大,前轮的驱动能力跟后轮是没法相比的。你看客机,前轮只有两个,后轮至少有4个,大的有8个或者更多。目的就是承重。所以,你只靠前轮摩擦带来的那点力拖动飞机其实很费劲的。
准确的来说,飞机落地后,其发动机是依旧工作的,只是小出力运转。用以平衡飞机的惯性,使得拖车能更轻松的拖动。不然的话,以737-100为例,空重就有28吨,你按滚动计算,其半径变形比可能高于0.1,折算下来的倾翻力臂就已经很可观了。
而研究橡胶轮本身的摩擦是很复杂的。简单的模型就是我前面说的。再复杂一些就是前滑后粘,如果再考虑更多的因素,就会继续复杂。这个,至少目前来看,我还没有见过权威的详细解释。这里也可以给你个文章看看。

网友(点评):
发现你分不够,不过你可以按文件名字自己去搜一搜。不是很难找的资料。

网友(点评):
谢谢,我正在看您发的资料

网友(点评):
大侠厉害~~ 热心助人~~ 我作为旁观者也受益良多,不好意思新人积分不多,就不评分了~~

楼主:
各位大侠,没看懂,轮胎与棍子之间到底是静摩擦力还是滚动摩擦?谢谢

网友(点评):
两种同时存在。静摩擦是动力传递的中间环节,滚动摩擦纯粹是阻力。

网友(点评):
静摩擦是你计算能驱动飞机动起来的力,滚动摩擦决定了你的加速度。

网友:
大哥们:以在下之间,不是滚轮带动飞机轮胎转动;滚轮只是把轮胎架空,然后拖动未架空的轮胎滚动,使飞机滑跑。

网友(点评):
辊轮能把轮胎架空吗?

网友:
辊轮对轮胎产生的转动的力量,要克服飞机对于地面产生的摩擦力。可以在理论计算的基础上做试验解决。

网友:
辊轮是有动力的,还是没有动力的呢? 图上那种结构,辊轮没有动力一样可以拖走啊

网友(点评):
有动力的,液压动力,看视频介绍

网友:
直接拖不是更简单吗,辊轮只是让飞机转向轮自由转动,或者辊轮输入部分动力,拖车拖个几十吨很容易的吧,要不然全部动力从辊轮输入,还要拖车做什么呢

网友(点评):
直接拉需要拖车重量大,否则拖车会打滑。现在的拖车要几十吨。 这种拖车就可以做的很轻。

楼主:
谢谢大家,尤其是zerowing 和动静之机,非常专业。
换个问法,简化一下分析模型,假设滚轮不是拖车上的,而是飞机上的,滚轮靠电机带动,简称为电动起落架吧。

现在滚轮带动轮胎转动,类似于小齿轮带动大齿轮,但是两者不是咬合,而是靠摩擦。
我查过一个文献,需要给空客A320轮胎上施加5000NM的力矩才可以拖动飞机。
假设滚轮的材质是橡胶,飞机轮胎的材质也是橡胶,跑道的材质是水泥。飞机重量为50吨,滚轮半径为5厘米,轮胎半径为30厘米,

那么滚轮需要输出多大扭矩呢?滚轮和轮胎之间需要多大的预紧力才能保证滚轮不打滑呢?

网友(点评):
你还是假定为刚性轮计算吧。橡胶之类的弹性轮实在不好算。与地面的接触计算已经很费尽了,换到和辊子之间就更复杂了。

网友(点评):
我看你积分变动了,可能你下载了我提供的文件。相比你应该明白这个滑动区和粘粘区的问题了。对于辊子和橡胶轮的挤压,起始阶段是压力步增,但却是滑动摩擦,知道压力增加到一个值,产生了粘着,

网友(点评):
这个时候切向牵引力达到最大,但是决不是静摩擦的大小。你要算这个,就得考虑粘粘力的大小,其后才是静摩擦力。而轮子在通过了粘粘区后,又进入了脱粘和弹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弹复性问题,依旧是滑摩。

网友(点评):
所以,你可以按照粘粘区的力计算输入扭矩,然后在这个扭矩上平衡掉橡胶轮的弹性内能,剩余的才是驱动扭矩。

网友(点评):
多说两句ABS。ABS不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静摩擦力,更大的原因是为了减少橡胶与地面的相对滑动带来的温升。换句话说,如果轮胎温度一样,有没有ABS的效果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如果不控制温升,那么粘粘区就被破坏

网友(点评):
这时,你就算有ABS,也一样是打滑。

网友(点评):
zerowing,看了您推荐的材料,坦率地讲,学到一些皮毛,没理解深层次的东西,比如弹性内能。您能否按照我的数据给我们演示一下计算过程,得出一个压力和扭矩的结果,谢谢

网友(点评):
我查过一个文献,需要给空客A320轮胎上施加5000NM的力矩才可以拖动飞机。 这个数据绝不会是推动飞机缓慢移动的力矩,而可能是驱动飞机起飞的力矩

网友:
为啥不直接拉呢?为了方便刹车?转向半径小?

网友(点评):
直接拉需要拖车重量大,否则拖车会打滑

网友(点评):
哦,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哪种都不算。无论是静摩擦、滚动摩擦还是滑动摩擦,其假设前提都是刚性体。你面对弹性体的时候,要 ...

给大家发一个这种拖车视频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尤其是zerowing 和动静之机,非常专业。
换个问法,简化一下分析模型,假设滚轮不是拖车上的,而 ...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大家见笑了

首先,轮胎和地面之间是滚动摩擦,因此摩擦阻力很小,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可以拖动上百吨的飞机。

此外,而滚轮和轮胎之间应该是最大静摩擦力,即便打滑也是滑动摩擦,也接近于静摩擦,我的理由是:滚轮和轮胎的线速度是一样的,两者相对静止,因此虽然滚轮是在滚动或者称为转动,但是仍为静摩擦。这就好像我用手掌贴在轮胎上表面,用力压住轮胎,再往前推动轮胎一样。只不过,现在平面的手掌换成滚轮,但是滚轮和轮胎的接触面还可看成一个平面。

因此滚轮输出给轮胎的动力也就是摩擦力应该按照静摩擦力公式f=μN计算,而不是按照滚动摩擦公式计算。

如果按照滚动摩擦公式算,那么要克服飞机受到的摩擦阻力F,那么滚轮就要输出等大的F,而轮胎和地面的滚动摩擦系数约等于滚轮和轮胎之间的滚动摩擦系数(至少是0.00X数量级),那么滚轮和轮胎之间的预紧力N应该要很大(接近于飞机重量),但是这样轮胎根本无法承受。

我的说法正确吗?欢迎指教。

网友(点评):
驱动辊轮与轮胎之间是静摩擦,按f=μN计算,是驱动力。这个μ似乎在1.0左右,取0.5计算更保险(见18楼链接数据)。

网友(点评):
那么滚轮和轮胎之间的预紧力N应该要很大(接近于飞机重量),为啥要这么大,推一辆车移动就需要推理大于车重吗?一个1吨重的车,在平路上拉动,需要一吨的拉力吗?你这是走入误区了,大侠

网友(点评):
向宏,你好,我是说:不是按照滚动摩擦公式计算。如果按照滚动摩擦公式算,就会算出一个很大的数值。 反证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尤其是zerowing 和动静之机,非常专业。
换个问法,简化一下分析模型,假设滚轮不是拖车上的,而 ...

拖车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S1h1c71dy7g/?qq-pf-to=pcqq.c2c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大家发一个这种拖车视频吧

果然是德国鬼子干的。

曾经见识过直接驱动对方轮子的工具:

火车不是推的,牛B不是吹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146

根据这个资料来看:
http://www.caams.org.cn/products/jgytzzb/fjqyc/2010/11/2806.shtml

自重56KN的牵引车产生最大牵引力25-30KN, 说明静摩擦系数大约0.5 (这里面有安全系数吧)
而此牵引车最大可牵引400KN的飞机,说明滚动摩擦系数大约为0.06

网友(点评):
真是个好论坛,高手云集,相见恨晚。

网友(点评):
但是您说的这种拖车原理和我说的完全不一样,您的这种拖车是把飞机前轮抱起来,相当于一辆卡车背着一架飞机,所以计算摩擦系数肯定是按照拖车轮胎和地面之间的系数算的。 但是我说的这种拖车的轮胎不产生驱....

网友(点评):
但是我说的这种拖车的轮胎不产生驱动力,完全靠滚轮驱动飞机轮胎,因此问题就来了,滚轮需要多大的扭矩?滚轮和飞机轮胎之间的压力?

网友(点评):
驱动辊轮与轮胎之间的静摩擦力最终用来克服整机的滚动阻力,大约是0.0x倍整机重量。用静摩擦系数反算所需压力,您看对否?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想听听zerowing等人的意见。

网友(点评):
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坑人的地方,两位。所谓的静摩擦系数究竟如何确定。首先,静摩擦力本身同所谓的系数没有关系。他是一个趋势力。你可以说以摩擦系数和压力计算最大静摩擦力,但却得不到实际值。

网友(点评):
所以,可以这么说,如果给一个驱动力f,根据静摩擦原理,那么静摩擦力一定等于f,但这个值是否是压力乘以摩擦系数就不得而知了。当然,如果是针对临界值的计算,这么算不无道理。

网友(点评):
但是请不妨去看看所谓的摩擦系数表,你会发现,静摩擦系数同动摩擦系数的大值往往是等同的。而我们很清楚,最大静摩擦力是一定大于滑动摩擦力的。换句话说,这些数值本身不可考。。。

网友(点评):
所以,就回到最初的问题,知道需求力以后,如何计算压力?

网友(点评):
而从视频中看,我不认为这个辊子和轮子之间有多大的压缩量。另外,cau大侠,我觉得我给你的文件里已经表述清楚了,针对这种橡胶轮的摩擦,现在没有一个权威的结算法。所以,我也不可能给你什么直接的展示。

网友(点评):
zerowing,我也不认为这个辊子和轮子之间有多大的压缩量,是否可以理解,压力不需要很大? 如果没有权威的算法,按照什么算法最保险?可以算出一个最大压力,而实际值不会超过这个值。

网友:
国内有吗?有人要吗?
需要山寨吗?

网友A:
看完视频感觉挺有意思的,觉得鬼子貌似也是搞花活。
有几个关键点。
1。牵引轮为后轮。且只有单边。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只驱动单边,另一边的轮子不辅助转动的话,飞机不仅不会跟着车走,反而是要转向的。所以,至少来说,只靠牵引车的辊子驱动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动作。
2。查了下数据,powerpush的发动机功率只有55.1KW。如果按照5000NM的需求计算,powerpush全功率驱动时,机轮转速不可能超过105rpm。按照A320的49寸轮子计算,如果达到105rpm,大约时速将达到24km/h。这与其提供的15km比较吻合的。因为你还需要考虑损耗和自身的运动。
3。另外想起个问题,我记得我在很早的帖子里说起过,滚动摩擦是校验倾翻力矩,而所谓的滚动摩擦系数是倾翻力臂,单位是厘米。所以,以重力x滚摩系数得到的其实就是需求扭矩。
4。如果一定要算,那么基本可以这么算算。从图中看,主动轮4个,平均压平量大约2.5%-4%。因此如果都折算到一个轮子上大约是10%-16%的压平量。我们按10取。则代表半径上变形量10%。依次可以计算出假想倾翻力臂值 x=0.436倍的轮子半径。A320的轮子直径是49寸,半径就是622.3mm,即62.23cm。x=27.13cm,也就是说,倾翻力矩为 41t x 0.2713m=109000Nm. 对应的牵引力为 109000/0.6223/1000=175KN。但显然,不需要这么多。所以,就像我之前说的,你肯定不能用滚动算。那么就是我说的,你要按小半径滚动+压平算。
之前已经假设变形量10%,那么剩余半径为 62.23*0.9=56cm。我们认为这个半径下,轮子符合刚性情况,可以按照滚摩计算,按照橡胶滚动力臂1.5cm计算,对于56cm的假想半径刚性轮,其倾翻扭矩为6027Nm。对于压平部分,按照履带式理解,其与地面无相对运动,即无功。所以,可以认为前面得到6027Nm即是需求扭矩。当然,这个数值多数是估计的,比如压平量,比如橡胶轮对橡胶面的滚动力臂(1.5是参考的橡胶轮对土路)。有条件的话,可以找实际的数据进行计算。
5。计算驱动部分力。可以根据需求扭矩,计算辊子部分的线形力。当然,也是要分步计算,一方面是小半径轮计算切向力需求,一方面是辊子和橡胶轮之间挤压形成的滑动区和粘粘区的动力输入。
6。不过还是有一个观点,根据视频中的情况,至少可以认为飞机的主动轮自身也在提供动力输出,否则单轮驱动无法做到直线行进。那么这种情况下,具体是什么情况就很难判断了。但如果飞机自身就在驱动,那这牵引车的意义实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视频感觉挺有意思的,觉得鬼子貌似也是搞花活。
有几个关键点。
1。牵引轮为后轮。且只有单边。

大侠,单边驱动也可以直线运动的,不会发生偏转。因为前机轮的方向限制了运动轨迹。
就像两电机驱动的三轮车一般,一个后轮失去动力,另一个轮驱动,在前轮的定向作用下,也不会发生无规则偏转。

网友(点评):
这个,你可以试试,当跨距很大的时候,你可以看看两侧轮不同步的影响。只靠前轮的纠正是蹩脚的。或者换句话说,跨距越大,想要通过前导向轮调整后两轮的异步其要求的精度和扭力就越大。

网友(点评):
比较近的例子就是半拖挂的货车。你向前直走,把拖斗拉直行驶很容易。但如果后面有一个轮子抱死了,别说直形,能不翻就是好事。

网友(点评):
嗯,是有这么一回事。只是从视频中来看,前轮到后轮的距离比后轮跨距大很多,所以这个影响应该比较小。

网友(点评):
NO,俺说的跨距是指前后轮的距离。或者说我应该用轴距这个词更贴切一点?

网友(点评):
轴距越大,偏向作用应该越小,或者说越稳定吧?

网友(点评):
偏向作用的大小你要看惰轮的重心位置的。重心在运动方向的前侧和后侧是截然不同的。轴距影响的转型轮精度需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完视频感觉挺有意思的,觉得鬼子貌似也是搞花活。
有几个关键点。
1。牵引轮为后轮。且只有单边。

前轮的摩擦力很可能不足,肯定要驱动后轮。

网友(点评):
俺不明白大侠说这个目的是啥?我们有在讨论应该驱动哪个轮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轮的摩擦力很可能不足,肯定要驱动后轮。

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为什么前轮的摩擦力不足?现实是现在有一种抱轮拖车,把飞机前轮抱起来,就可以拖动飞机。这时候拖车的轮胎可以看成是飞机的前轮轮胎啊。

各位大侠,这么说吧:如果我说的这种滚轮是作用在飞机前起落架上的轮胎上,能否拖动飞机???

网友(点评):
前轮承受的重力少,这是事实。一般后轮会承受总重量的80%。飞机越大,比例越高。但是为什么拖后轮不拖前轮,跟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之所以不拖动前轮,是因为德国人还需要靠前轮转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为什么前轮的摩擦力不足?现实是现在有一种抱轮拖车,把飞机前轮抱起来,就可以拖动 ...

这么看来我先前下的结论是有误的了。
既然前轮能起到定向作用不发生偏转,那么它也是有一定的负重和摩擦力的。否则的话驱动单边后轮时会像坦克那样转弯。
只要前轮的负重达到一定的规模,那么驱动它应该是没问题的了。我刚才忽视了这点,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我也不肯定,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网友:
发几张图片,有铲运型和滚轮型,仔细看都是无主动传动的拖行,

网友(点评):
主流的拖车是这样的,我发的是新发明的

网友:
三个轮的轴心不在一条直线上,应该是有个夹角的,不过比较小。这样就不用额外施加径向力了

楼主:
zerowing,我也不认为这个辊子和轮子之间有多大的压缩量,是否可以认为压力不需要很大?如果没有权威的算法,按照什么算法最保险?可以算出一个最大压力,而实际值不会超过这个值。

比如按照最大静摩擦力=μN计算。这样算出的预紧力应该只多不少吧?????????

另外:想了一下,其实滚轮带动轮胎相当于皮带带动冲动皮带轮,对不对,如果一个滚轮输出的扭矩不够,我可以设计一排滚轮把轮胎半包起来。这就相当于皮带,皮带和皮带轮之间的摩擦力应该是静摩擦吧?那么由于多个滚轮增加了接触面积,滚轮不容易陷入轮胎,因此轮胎可以视为刚体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zerowing,我也不认为这个辊子和轮子之间有多大的压缩量,是否可以认为压力不需要很大?如果没有权威的算法, ...

呵呵,大侠,俺想知道你非要算一个只多不少的压力目的是什么?什么设计都要有安全系数?哈哈。
你仔细再看看视频,看看那个驱动的辊子。为什么要设计成那个样子?
我说我不认为辊子和轮子之间有多大的压缩量,但不是说压力也不大。辊子设计成凹型,轮子在被挤压得时候两侧的膨胀就被限制了,径向的受压变形量就会变小,相当于提高了杨模。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皮带,然后按照摩擦力计算方法去计算。充其量就是算准算不准的事儿,你都说了,要算一个只多不少的力,那就不用管那么多了呗。按照大倾翻臂算滚动,按照静摩擦力算驱动,就像动静大侠说的,你就反算出压力就行了。既然如此,你还纠结什么?难道说你非要按一个粗算法计算,然后等哪位大侠给你扣一个合格的戳,你自己心理才踏实?

我觉得我重复了很多遍了。没有一个权威的算法目前,你要算就要分步计算,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算。
压平的地方简化模型,可以按照我给你写的算小半径轮滚动摩擦倾翻力矩。再细的,你就要算压缩和恢复中热能产生量,折算到需求扭矩中。然后再分步算辊子驱动部分。平辊算粘粘区驱动力,你可以只按静摩擦算,或者进一步查资料算粘粘力和分子间力算驱动,然后根据粘粘力产生需求反算压力。凹辊,算法类似,但是由于凹型设计,橡胶本身的变形能力受限,刚度增加,和辊子的接触面积增加,粘粘区增加。相应的压力就会低一些。

我只说这么多。如果你期待我一步步查资料给你算个最终结论出来,那就算了。我向来只说计算思路和方法。具体的东西你自己弄。

网友(点评):
呵呵,我还停留在刚性物体之间摩擦的理论水平上,我是在想,假如我是设计师,我需要把压力设计到多大。因为实际状态千差万别,比如飞机全重时,轮胎已经接近于刚性了,再比如,下雨天,摩擦系数又下降了。

网友(点评):
所以我觉得算一个只多不少的最大压力最简单,反正飞机轮胎不怕压,这可能和我做民航工作有关,喜欢大安全余度,敬请海涵

网友(点评):
看你是什么轮胎了,气轮还是实心轮。但都有承压极限。正压大,胎侧剪切力就大,对轮胎的伤害也大。所以你不可能无限去压。

网友(点评):
另外,飞机越重,不是轮胎接近刚性,是非压平的剩余部分可以认为是刚性。压平的部分则不能那么算。下雨,摩擦系数下降,粘粘力也有损失。但是损失多少,这个要实际测量。

网友(点评):
关于摩擦,我也是在研究拖车后才逐渐明白的:摩擦理论并不成熟,还有待发展,我问过空客的工程师,“我要买多大推力的拖车才能拖动飞机”,空客工程师的答复是他也不知道,让我试验一下,呵呵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设计师,只是为了安全而不停的加安全系数,刚开始可能没什么,玩多了就要出问题的。你想玩,就必须玩全,玩细。这样最后出现问题你才知道原因是啥。

网友(点评):
所以我想算最大静摩擦力所需要的压力,按这个算法,60吨的飞机,滚轮需要给前轮大概2吨的压力,应该没问题,因为飞机降落时轮胎承受的冲击力远不止2吨(即使有减震支柱)

网友(点评):
飞机的摩擦比汽车的要更复杂一点。这里不仅是一个重量问题。你说摩擦力大吗?有记录人类可以拖动李尔式飞机。你说小吗?飞机起飞的一下据说要烧掉一吨油。哈哈。

网友(点评):
听您的意见,我再细算一遍

网友(点评):
你轮胎压2吨可能没事儿。你车体呢?你打算用多大的两根轴?悬臂梁的固定端怎么固定?怎么消除振动?拉力缸要用多大?你要是一个个安全系数叠下去,呵呵。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你可以按最大静摩擦力算,其实,你按我说的算,最后容易计算出来的也就是个最大静摩。而关键是你如何去控制辊子的那个形状,让你的辊子能更多的接触轮胎。

网友(点评):
我记得给你的资料里说过,轮胎的摩擦力同接触面积是有关的。这跟我们讲的滑动摩擦和静摩擦都不同。这就是你设计时要着重的地方。

网友(点评):
我的想法是滚轮应该是软橡胶,并且多设置几个滚轮,这样就能增大接触面积,却不压扁轮胎

网友(点评):
不一定。你这里要考虑弹复性的。弹复性不够,容易产生滑摩。可以多设置几个轮,但是毕竟你驱动轮只有两个。你要设计多驱动轮,那驱动结构就会相当复杂。你要考虑这些。

网友(点评):
zerowing大侠,您对力学很精通,对飞机也很在行,您是搞飞机结构设计的吧,呵呵

网友(点评):
你搞错了,我跟飞机边儿都不粘。人家是在天上飞的,俺是在地里跑的。哈哈,用逍遥的话说,土行孙。

网友(点评):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觉得之所以不拖动前轮,是因为德国人还需要靠前轮转弯,如果不考虑转弯的问题,用滚轮转动前轮应该也可以拖动飞机吧?

网友(点评):
我理解是这样。倒不是说靠不靠前轮转弯的问题。而是你毕竟是靠辊子驱动,如果去驱动的过程中需要转弯,那整个辊子驱动的结构也要设计成可旋转的,会很复杂,可靠性也降低了就。

网友(点评):
但也不绝对。具体要看飞机的前轮设计和牵引车的拖动能力了。你能控制好轮胎变形,拖前面也不一定有问题。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真长学问!

网友(点评):
这个前后的轮子就是一个拖车的“钩”,飞机移动是靠拖车拖动的。

网友(点评):
飞机牵引车的有液压马达动力的前后轮子就是一个拖车的“钩”,飞机移动是靠拖车、拖车的“钩”同步拖动的,与此同时飞行员得松开飞机 刹车并控制好飞机拖行方向。

网友:
老大,飞机还有轮胎?你在逗我吧,反正我是不相信的

寂静天花板 -1 怎么当上工程师的

网友(点评):
那你就认为我们都是猴子派来的逗比吧

网友(点评):
确实严格讲不能叫轮胎,因为是实心的,没胎,但是通俗来说叫轮胎大家都习惯了。

楼主:
新发了一个帖子,大家帮看看,谢谢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62360&extra=

网友D:
这个前后的轮子就是一个拖车的“钩”,飞机移动是靠拖车拖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前后的轮子就是一个拖车的“钩”,飞机移动是靠拖车拖动的。

这个真不是

网友E:
你确定那两个滚轮是主动轮?
拖车和滚轮是怎么传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那两个滚轮是主动轮?
拖车和滚轮是怎么传动的?

主动轮,靠液压带动滚轮转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动轮,靠液压带动滚轮转动

恩,那应该叫液压马达。
飞机起落架的设计,现在很多是前三点。而且,飞机的重心在后边两组轮子的这条轴线向前一点点的位置。
换句话说,后边的轮子支撑了飞机绝大部分重量,前面的轮子只承受很小部分的重量。
看见过一个人拉动波音大客机移动。一个人能有多大马力?所以说,不大的拉力就可以让它动起来的啦。拉力不是去对抗飞机的重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那应该叫液压马达。
飞机起落架的设计,现在很多是前三点。而且,飞机的重心在后边两组轮子的这条轴 ...

嗯,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需要多大拉力,算出一个值容易,但是不知道真实情况。谁有真实测量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需要多大拉力,算出一个值容易,但是不知道真实情况。谁有真实测量数据?

俺模糊了滚动摩擦系数和滚阻系数概念,抱歉。

找了一圈,还真没有找到有文字提到拉飞机究竟要多大劲的
倒是有几个关于汽车轮胎阻力数据的。好在从用轮子的角度看是
一回事,不妨认为是"小尺寸模型"吧。

http://auto.howstuffworks.com/tire4.htm 这里面提到:

Tire TypeCoefficient of Rolling Friction
Low rolling resistance car tire
0.006 - 0.01
Ordinary car tire
0.015
Truck tire
0.006 - 0.01
Train wheel
0.001
该文还举例说一个4000磅(1.814吨)的汽车,采用滚阻系数0.015的轮胎,滚阻60磅(27.215公斤)。
车速75码(每秒33.528米)时,所需损耗功率12马力,这些能量,大部分作用在轮胎(变形发热呗),其余在路面。

http://hpwizard.com/tire-friction-coefficient.html 这里面有个自动表格。
通过手动选择轮胎种类和路面类型,自动给出静摩擦系数和滚阻系数。
可见在混凝土路面上,滚阻系数:
自行车胎可低达0.004
牵引胎也不过才0.03 (其静摩擦系数高达4.0,说明就是来抓地的)

http://hyperphysics.phy-astr.gsu.edu/hbase/frict2.html#plo 这里面有段话:
Rolling Friction
A rolling wheel requires a certain amount of friction so that the point of contact of the wheel with the surface will not slip. The amount of traction which can be obtained for an auto tire is determined by the coefficient of static friction between the tire and the road. If the wheel is locked and sliding, the force of fric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coefficient of kinetic friction and is usually significantly less.
Assuming that a wheel is rolling without slipping, the surface friction does no work against the motion of the wheel and no energy is lost at that point. However, there is some loss of energy and some deceleration from friction for any real wheel, and this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rolling friction. It is partly friction at the axle and can be partly due to flexing of the wheel which will dissipate some energy. Figures of 0.02 to 0.06 have been reported as effective coefficients of rolling friction for automobile tires, compared to about 0.8 for the maximum static fric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tire and the road.
。。。轮胎在路面的最大静摩擦系数0.8,(相应的)滚阻系数一般在0.02-0.06之间。

这三组数据,和俺在6楼(0.02)和18楼(0.06)的的数据基本相近。

因此,拉动飞机的所需的水平力约等于0.02-0.06倍的飞机重量。

网友(点评):
大侠,我物理白学了,请教滚动摩擦系数和滚阻系数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另外,即便按照0.02计算,拖一架50吨的飞机也要1吨的拉力,那些托飞机的大力士怎么做到的,就算这些大力士200公斤,他们鞋和地面的摩擦系数按0.8算,也就能产生160公斤重的摩擦力,怎么托飞机啊?

网友(点评):
难道他们的鞋是特制的?摩擦系数超级大?谁能科普一下静摩擦系数最大可以到多少?

网友(点评):
大力士拖飞机,不是只考虑体重,摩擦系数这么简单。摩擦系数也远不是0.8这么点。 你仔细将人体重力,牵引绳拉力,人体用力等分解一下看看。

网友:
请教滚动摩擦系数和滚阻系数有什么区别?

这篇资料http://image.sciencenet.cn/olddata/kexue.com.cn/upload/blog/file/2010/9/20109315859225298.pdf说:

继续推测:
飞机的轮胎很像方程式赛车轮胎的样子嘛

在昨天这个链接http://hpwizard.com/tire-friction-coefficient.html
中的自动表格里面选择高品质方程式赛车轮胎,可以看到参考值:
静摩擦系数1.7
滚阻系数0.025

网友(点评):
大侠,你想说的是说滚动摩擦系数和滚阻系数不同?还是和滑动摩擦系数不同?

网友(点评):
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点评):
网上查的一个滚动摩擦阻力公式F=m*g*f 其中 f=0.0076+0.000056u u为车速

网友:
6楼正解,1~5楼别误导楼主啊 搞飞机是件多么严肃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德国鬼子干的。

曾经见识过直接驱动对方轮子的工具:

这个确实比较有意思

网友:
有意思的么,围观学习中

网友(2014-08-12):
楼主也是CAUC的,我也是CAUC的

网友:
高端大气,

网友:
高端大气。

网友(2015-01-17):
就是轮子在水平方向上的分力大于克服轮子向前运动变形阻力就OK了5 p6 k. l9 g. Z- m

网友(2024-11-02):
还有这种杠杆,学到了,辊轴和轮胎之间应该是类似于滑动摩擦的,但是轮胎这种非绝对刚体的摩擦力不能简单的套平面滑动摩擦系数计算,举个例子,轮胎花纹有增加摩擦力的作用,但是物理告诉我们接触面积变化不会影响摩擦力,所以增加花纹实际上改的是摩擦系数。总的来说辊轴通过挤压轮胎使其获得更大的摩擦系数,就可以以小于飞机重力的力滚动轮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