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基准互换,求助

楼主(2014-06-30):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假设一个面相对以孔轴线为基准的垂直度为0.5,现将基准改为面,如此,是否能确定孔轴线对基准面的垂直度?如果可以,如何换算。谢谢回复的朋友!

网友A:
感觉可以的。具体请找相关书籍看看。

网友B:
以中心线为基准,平面垂直度形状为两距离为t=0.5平行平面;以平面为基准,中心线形状为ψ05的圆柱。  目测不能换,何况中心线是导出要素(虚拟的),怎么测量呢?  愚见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以的。具体请找相关书籍看看。

谢谢回复,我想我现在更加纠结这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中心线为基准,平面垂直度形状为两距离为t=0.5平行平面;以平面为基准,中心线形状为ψ05的圆柱。  目测不 ...

谢谢回复,希望有懂的朋友来回答!

网友(2015-04-09):
公差互换性要求,好好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