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机床用的螺丝,那里有卖吗?

楼主(2014-06-30):
就是这个螺丝中间是空心的,有这样的标准件买吗?这个相对斜垫铁有什么优点?
补充一下,应该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简单,自己做一个

网友:
你这个机床难道是进口的?

网友:
按照这个直径自己加工一个不就好了么?

楼主:
以后要经常用,有标准件最好,最好是12.9级的。知己做麻烦

楼主:
这个应该有厂家生产的,只是我还没找到这样的供应商,台湾的加工中心机很多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调整机床!应该是比斜垫铁好用,个人理解是调整起来要快

网友:
这种便于调整设备的水平,有些垫块也是和着类似的原理的。估计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