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440C 的问题

楼主(2014-06-30):
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SUS440C,  正宗的440C 磁铁吸吗?

网友:
不能吸。奥氏体的才有磁性

网友(点评):
说反了吧

网友:
和普通钢铁一样

网友:
440C具有所有不锈钢、耐热钢中最高的硬度。用于喷嘴、轴承.440F:是提高440C钢的易切性能的钢种。用于自动车床.马氏体型不锈钢与普通合金钢一样具有通过淬火实现硬化的特性,因此可通过选择牌号及热处理条件来得到较大范围的不同的力学性能。
440C不锈钢含碳量C-1.2%这种钢材的抗锈能力不错,是目前进口量产小刀较为常用的不锈钢,其含铬量高达16-18%,也是最早用于刀具制作的不锈钢之一,颇受欢迎。如果作为不锈轴承钢来进行热处理,一般建议在回火操作之前进行深冷处理。这样的深冷处理处理提高了钢材的硬度,增加了耐磨性,和尺寸稳定性。因此,对440C的深冷处理,也常被用于刀具热处理上。
2特性
较高硬度和中等的耐磨性能,在打磨时,它的缺点是粘性比较大,而且升温很快。建议选用铬刚玉或者微晶刚玉的砂轮进行打磨。440C的退火温度很低,作为刀具和轴承进行热处理的时候,硬度通常可以达到HRC45-54,如果进行了深冷处理,硬度可以达到HRC56-58。耐蚀性和韧性都很强,现更广泛应用于手制刀及优质厂制刀具。
3应用
在国内不锈钢牌号中,440C具有较高的硬度。主要用于制造在腐蚀环境和无润滑强氧化气氛中工作的轴承零件。440C具有较好的高温尺寸温度性,所以也可以作为耐腐蚀高温轴承钢使用。另外,还可以用来制造高质量的刀具,如医用手术刀,剪刀,喷嘴、轴承等。440F:是提高440C钢的易切性能的钢种,用于自动车床、马氏体型不锈钢与普通合金钢一样具有通过淬火实现硬化的特性,因此可通过选择牌号及热处理条件来得到较大范围的不同的力学性能。 440C承受动载荷的能力较低。
440C淬火后硬度高,耐蚀性好(有磁性) 餐具(刀)、涡轮机叶片 淬火后,比440A钢硬度升高(有磁性), 刀刃、管嘴、阀门、板尺、餐具(剪刀)。
4成份(%)
C :1.10
Mn :1.00
P :0.03
S :0.010
Cr :17.50
Mo :0.60
Ni :0.60
Cu :0.50
Si :1.00
5力学性能
硬度:退火,≤269HB;淬火回火,≥633HV
机械性能:内应力(250 N/mm2) 抗拉强度(560 N/mm2) EL(18 %) HB(250)
热处理工艺
热处理规范及金相组织: 热处理规范:
1)退火,800~920℃缓冷;
2)淬火,1010~1070℃油冷;
3)回火,100~180℃快冷。
金相组织:组织特征为马氏体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