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零件加工问题

楼主(2014-06-30):
不能上传图纸 就附个图在这了,其余粗糙度要求25,想请各位前辈能不能给讲一讲加工方法,目前主要有的设备20 30 车床,单臂刨床,万能升降台铣床 。

材料为zg35

最好是能详细讲讲加工顺序

网友:
从图上看,需要回转直径在600以上的车床上进行车加工,其于的都满足要求.

网友:
设备好像不行,最好立车做了

楼主:
目前有可以装夹此件的车床,现在就是想请教一下详细工艺方案如何呢,?谢谢!
[来自iPhone客户端-贝客悦读]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一序:撑Φ180H7内圆(粗基准),加工对侧;
二序:撑Φ200H8内圆(精基准),加工对侧;
三序:仿形铣380切边支撑部位。

网友:
很像我以前做的发电机端盖

网友:
这个30车可以,最大回转直径612.2mm,同心度3丝,卡爪要校正。

网友:
1、先上万能升降台铣床,铣出上面外形和台阶;
2、上车床车反面内外圆直径尺寸;
3、上钻床打孔攻丝。

网友:
你这个难一点的就是外形!不知道你们用什么材料!可以用40的板材上线切割切出外形,再进行后续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