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四工位刀架换刀,请教

楼主(2014-07-01):
数车四工位刀架程序换刀没问题,手动换刀换了四把刀以后再换就不停了,怎么回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码盘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码盘出问题了。

查过了,发讯盘新换的,没问题

网友B:
你那个是位置问题 微调下就好了  你那个磁铁跟讯号盘的触点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位置问题 微调下就好了  你那个磁铁跟讯号盘的触点对不上

刚开始可以换的啊!四把刀都换了一遍都没问题,再换第五次的时候就没用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过了,发讯盘新换的,没问题

别不相信  国产的   新换的也可能有问题    我遇到过的    再换或重新安装发信盘

网友:
你自己微调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刀架经常会坏

网友(2014-08-21):
还是请专教专门修刀架的吧,肯定有问题才会那样

网友:
应该是压刀盘的限位接触不好!

网友:
你的系统刀位总数设置的不是4吧

网友:
即使新换的发讯盘也要做微调

网友:
系统设置的刀位总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