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铝屑去除方法

楼主(2014-07-01):
我公司是生产摩托车轮毂的,有些产品是有砂芯的的,在机加工后,有很多铝屑在中毂腔体里,特别是那种连续的铝屑,用气枪无法吹出,发货出去,客户很不满意。请各位指教去除方法,无论从机加工刀具,还是去除工具整改,都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
建议:超声波清洗机。因为我们加工铝合金件之后铝屑在攻过丝之后的螺纹孔中,吹不出来的,后来用超声波清洗机,在清洗过程中翻动,一会就洗得干干净净,稍微加点清洗机,然后用清水冲,冲过之后气枪吹下,尤其是孔隙,然后晾干或者稍微加点热,夏天就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好了。

网友A:
对了,连续的铝屑最好使用合适的刀具,使之变成短的切屑。不然挂住了就很难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连续的铝屑最好使用合适的刀具,使之变成短的切屑。不然挂住了就很难弄。

是啊,就是不知道用啥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吧

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手工才是王道

网友A:
车削的时候是车啥东西呢?按说不会太长的嘛,要不在车刀上方加个装置,能把切屑弄断,或者挂住切削,扯断,以不破坏车后工作面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削的时候是车啥东西呢?按说不会太长的嘛,要不在车刀上方加个装置,能把切屑弄断,或者挂住切削,扯断, ...

是车有砂芯的轮毂轴承孔时,铝屑进入了砂芯型腔里,用气管吹不干净,特别是有些丝状的铝屑,怎样才能把它们弄成那种段状的

网友:
你可以试下高压清洗

网友C:
车了两年吕了,从道具角度,可改变车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了两年吕了,从道具角度,可改变车削……

可以问一下,具体怎么改吗,是改程序还是改刀具

网友(2018-02-17):
连续铝屑要改编程,让主刀反转
不连续的可先用超声波清洗机除油,再人工气枪吹
我们可以做全自动清洗设备13586685377周经理

网友(2018-03-26):
你好我也是做轮毂的能加微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