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盘式喷灌机,我想对这种农机进行结构上的优化

楼主(2014-07-01):
       有了解卷盘式喷灌机的大神么,我想对这种农机进行结构上的优化,但有几个想法都不合理,现在也没有头绪了,求大神给些指导

网友A:
先把你的想法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的想法告诉大家,,,,,

   我之前的想法,一是增加一个卷盘;二是将链传动从一级换成两级;三是用液压马达驱动卷盘,感觉只有中间那个靠谱点,但是相比较现有的没有太大的改进,主要是想让大家指导下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在此谢过大家。

网友A:
建议卷盘驱动改成通过磁耦合联轴器做恒转矩驱动。磁耦合联轴器请联系龙九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卷盘驱动改成通过磁耦合联轴器做恒转矩驱动。磁耦合联轴器请联系龙九大侠。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