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盲求助,如何退出全屏

楼主(2014-07-01):
电脑盲刚才电脑无意进入全屏,不知如何退出,,希望帮助,不行只有关机重启,在线等待。

网友:
我是左键双击。

网友:
全屏???电脑也能全屏吗???你应该说是你用了什么软件后才使电脑全屏的,例如用UG之后全屏还是sw全屏,还是office全屏、、当当电脑全屏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按ctrl和alt之间的开始键(window标识)

网友:
一般退全屏的方法有ESC,F10或F11,窗口键或Ctrl+ESC,Ctrl+Enter,窗口键+D,Alt+Tab,最后还有CAD

网友:
实在不行就ctrl+alt+delete用任务管理器关掉

网友:
楼上都对

网友:
猛地一看以为进错吧了

网友:
左上角 “ESC”
) o: |) G2 T" g1 D, m“windows”; x4 j5 i- ]; V" A% u
“ctrl”+“shift”+“esc”

网友:
年度最搞贴出现了。。。。

网友:
说明是哪个软件,如果是CAD,按Ctrl+0退出全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