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钢材一般材料怎么填啊,方钢?

楼主(2014-07-01):
如图,就是一整段钢材,上面钻孔,材料怎么填呢,填方钢多少多少?哥哥姐姐们赐教

网友:
宽度X长度X厚度

网友(点评):
方管50×30×3.5 ?

网友(点评):
矩管,查标准有没有此种规格

网友:
矩形管,长 ×宽×壁厚

网友:
不是方钢是矩形空心钢,好像没查到这个规格有3.5的

网友(点评):
市场上啥规格都有

网友:
材料手册,哪种材料怎样标注,有说明

网友:
矩形钢 尺寸尽量选择靠近国标的 不然可能不容易买

网友:
长X宽X厚   然后选用市场上有的规格。

网友:
找个卖方管的,问他有什么种类,然后选用就得了。要选常见的波。否则难买哦。

网友:
矩形管,有国标,查一下手册即可。要注意,如果有强度要求,并且比较高,采购时要注意量一下尺寸和厚度,有很多材料缺斤少两,不够尺寸。有非标薄壁管,只要表明截面的长×宽×壁厚以及每根管的长度即可。

网友:
首先你要看看你要做的这种方管是不是标准件,如果不是就得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