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各是什么刀片?什么牌号?用什么刀杆?

楼主(2014-07-01):
这两种各是什么刀片?什么牌号?用什么刀杆?

网友:
第一种是京瓷的,第二种标牌没了,看包装像山特维克的

网友:
楼主是采购吧。注意点吧,看看你第一款京瓷的编码都被涂掉了,说明有水货或者窜货的可能。

网友A:
是什么床子上用的刀啊

网友:
第一种京瓷的槽刀片, 材质是PR930    第二种估计是肯纳的 螺纹刀片 材质看不出

网友B:
楼主 你好  第一款是京瓷的内径槽刀,所配的刀杆要根据被加工零件的孔径来选择。第二款是肯纳的螺纹刀片,材质是硬质合金CVD涂层,所配刀杆需要提供刀片的具体规格或者是刀片的相关尺寸。 QQ:1051859349

网友:
我3盒肯纳的那种形状的槽刀片,刀宽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床子上用的刀啊

数控车床,端面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好  第一款是京瓷的内径槽刀,所配的刀杆要根据被加工零件的孔径来选择。第二款是肯纳的螺纹刀片,材 ...

数控车床,端面槽,肯纳的刀片配什么型号刀杆?25x25的

网友:
弄本刀具手册查一下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好  第一款是京瓷的内径槽刀,所配的刀杆要根据被加工零件的孔径来选择。第二款是肯纳的螺纹刀片,材 ...

能寄套样本到我公司吗

网友(2014-08-28):
第二种是肯纳的槽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