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铣不动啊

楼主(2014-07-01):
西南工具 生产的铣刀 质量不行吗? 铣45钢怎么都铣不动呢?

网友:
貌似西南的还可以,敬上加工参数

网友:
是铣什么产品?用什么铣刀?

网友:
你的45钢是不是氧气割下的料。

网友:
转速高了吧,,,,,,,,

网友:
淬火了吗?

楼主:
我们用的12毫米的4齿的高速钢立铣刀,45钢没有硬度,
奇怪的是10毫米直径的铣刀就铣得动

网友:
西南的市场上可以说99%都是假货!当然铣不动了!

网友(点评):
就没有真货了?

网友:
为降低刀具材料成本,很多高速钢刀具都是采用高速钢与45#钢对焊,可能是制造加工过程两种材料方向颠倒。出现这种情况是个别的,若是同规格的所有刀都铣不动就不是这个原因,也许是假冒的。

楼主:
8.5元一把12mm直径立铣刀,是不是便宜了,说明是假货?

网友:
8块5一只立铣刀?这。。。

网友:
材料 都买不到

网友:
路过,长点见识。

网友A:
价格上看不出的,国产的我一直用劲锋的或是河冶的,性价比还可以。西南的就算了吧,看筋就知道了,铣刀用了一次后连磨的可能都没有了能好到哪去?放弃吧!

网友:
没有任何条件的说法,不能作为参考依据。
  你可以把数据信息给大家了解、评判,大家也可以学习到更多知识。

网友:
我们用的12.0四刃整体硬质合金铣刀都一二百一把,你的才8.5元,,有这么便宜的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上看不出的,国产的我一直用劲锋的或是河冶的,性价比还可以。西南的就算了吧,看筋就知道了,铣刀用了 ...

小铣刀你们怎么磨的

网友:
小铣刀自己在工具磨上磨磨!小铣刀基本都是改成球刀或是特殊场合用的了。真想磨了再用,小铣刀没必要的!花的功夫还不如买一支呢!

网友:
用过的都知道,淘宝上最便宜的就是西南铣刀,只能加工铜铝,6mm的,2-3元一把。

6mm西南铣刀铣刀,加切削液,300转切普通45#钢板,低速手摇给进,1分钟内卷刃,或者直接断刀。

和上海,广东,天津的卖家都买过这牌子,一模一样的性能,不知道是假货还是出厂就是这性能了,

还是用河冶算了,6mm铣刀7元左右,耐用十倍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8.5元一把12mm直径立铣刀,是不是便宜了,说明是假货?

这个理由我喜欢,也觉得有道理!

网友:
转速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8.5元一把12mm直径立铣刀,是不是便宜了,说明是假货?

支持楼上 可能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