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动气缸,缸径25,活塞杆10,行程30,弹簧如何选择?

楼主(2014-07-01):
单动气缸,缸径25 活塞杆10 行程30,弹簧如何选择?
请大侠指点,设计方法及设计注意事项,最好有参考资料.非常感谢

缸径25,活塞杆10,行程30
弹簧:前置压缩弹簧(内置于气缸内)
作用:克服气缸自身阻力,使活塞杆实现自动复位。
一般情况客户气源压力0.5MPa

网友A:
不明白具体要求,怎么搞?弹簧的作用是什么?用来克服气缸的力吗?

网友B:
10年注册 0主题 0听众 关键的还是0积分 ,这怎么做到的??
看你的气功需要产生多大的力,关键在气压,弹簧的弹性模量及长度和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年注册 0主题 0听众 关键的还是0积分 ,这怎么做到的??
看你的气功需要产生多大的力,关键在气压,弹簧 ...

很久前注册的吧,最近才使用。
压缩弹簧作用主要是克服气缸自身从静止到运动的阻力,是活塞杆停留原先位置.

网友C:
你选用标准的气缸就是了,他里面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具体要求,怎么搞?弹簧的作用是什么?用来克服气缸的力吗?

缸径25,活塞杆10,行程30
弹簧:压缩弹簧(内置于气缸内)
作用:克服气缸自身阻力,使活塞杆实现自动复位。
一般情况客户气源压力0.5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用标准的气缸就是了,他里面现成的.

我们自己做非标气缸用

网友:
是单作用气缸,弹簧式回程用的吧?

网友D:
连弹簧都不会做,也来做气缸,呵呵

网友E:
缺推力数据,最好再加一个安装位置尺寸,例如这里取推力>180N,尺寸55mm,可知参数:
stroke 30mm
H1 55mm
H2 25mm
F2<65N
取线径1,中径15,有效圈数6.5,总长90,可算出F2=30N,F1=16N.
30N足够把活塞退回来了,30N<65N满足推力工况,没特殊要求的话,65Mn镀锌就可以,或用不锈钢。

一般的设计方法就是直接用直接用现成的弹簧计算,非要自己设计制造弹簧就直接假设参数,然后算出弹簧力等参数,满足要求及工况就ok了,接着就让弹簧厂非标生产。

公式就是刚性k=G*d^4/(8n*D^3),G为剪切弹性模量,d为线径,D为中径,n为有效圈数。剩下的,就是初中物理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弹簧都不会做,也来做气缸,呵呵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缺推力数据,最好再加一个安装位置尺寸,例如这里取推力>180N,尺寸55mm,可知参数:
stroke 30mm
H1 55m ...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问下你从事说明行业的?
气动行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问下你从事说明行业的?
气动行业吗?

从事过此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