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在半剖视图中标注单箭头尺寸?

楼主(2014-07-01):
      在平时出图时,经常遇到半剖视图,则避免不了标注单箭头尺寸(仅一侧有箭头和尺寸界线),就如图所示的那样。
      如果是在CAD或CAXA电子图板中,这都不是问题,可是在Solidworks软件中(2012版),我费了很大劲却没发现合适的方法来实现。期盼着各位朋友献计献策。

网友A:
选择尺寸,鼠标移到需要隐藏线的一侧
右键,
隐藏尺寸线
重复操作隐藏延伸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尺寸,鼠标移到需要隐藏线的一侧
右键,
隐藏尺寸线

多谢樟斌,刚才试了一下,正解!
之前也试了很多次,可惜鼠标位置放得不对。
再次感谢!

网友B:
在未选中尺寸时候,要使用左键选中。选中情况下,将鼠标移动到需要隐藏界线和箭头的地方,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未选中尺寸时候,要使用左键选中。选中情况下,将鼠标移动到需要隐藏界线和箭头的地方,右键弹出快捷菜单 ...

正解,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