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机构若存在死点问题

楼主(2014-07-01):
做机械原理练习题时有道题如下:
曲柄滑块机构若存在死点时,其主动件必须是__,在此位置__与__共线。
①曲柄 ②连杆 ③滑块

我认为是③ ① ②
看了下答案,不对。

应该是③①②吧

网友:
③①②

网友(点评):
嗯,我在网上找了几个版本的答案都说不对。我对着书上定义看也是③①②

网友:
楼主是对的,答案错了,主动件必须是 滑块, 在此位置曲柄与连杆共线。

网友:
楼主对,死点必须是以滑块为主动件,连杆曲柄共线时曲柄的受力方向与曲柄运动方向垂直,造成死点

网友(点评):
是的,某些情况下曲柄接下来的运动方向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
楼主果断正确  毋庸置疑  尽信书不如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