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变位

楼主(2014-07-01):
我这里有一个挖掘机回转齿圈,101齿,用刀去试时可以用M2.5/20度的插齿刀,可计算出来变位有1.8,齿圈内孔是258,齿底径是268.5。这可以做出来吗?它的变位究竟是多少呢?

网友:
算的差不多。能做出来。
知道M值才能知道更准确的变位系数。最好知道配对齿轮参数。
可能变位系数还大一点。1.8-1.9之间。

网友:
我查了好几个厂家的样本,上面回转支承的变位系数都为 x=-0.5。

网友:
是不是配对齿轮齿数少,才做出那么大的变位。

网友:
变位系数怎算的求教?

网友:
国家标准规定的回转支承的变位系数都为 x=-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