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弯辊道线的铝型材转弯导轨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4-07-01):
   请问

转弯辊道线的铝型材转弯导轨是如何加工的,或者可以提供生产这样铝型材的厂家,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大一些的铝型材是厂家直接生产的,小一些的我有看到一个小型折弯机,就是几个轮子,一个驱动轮有手柄可以转动,其它几个折弯限位轮可以调节位置,把型材放进去,来回转动几次,再调整轮子间距,多次后就成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