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发动机

楼主(2014-07-01):
可怜的发动机

网友:
空难后的遗体?

网友:
这是什么上的发动机呢

楼主:
战斗机,,,,报废的,,,,,上次有一架机体拍了不知放哪了。看那样是摔烂的。咱们不曝光的事故多了去了。

网友:
这下拆解也很困难了

网友(点评):
里面铝镁合金,钢铁,不锈钢,铜,都有

网友:
东海大侠那边经常有航空发动机?记得上次也发过一次

网友(点评):
有个收破烂的,

网友(点评):
收破烂为什么总能收到这个呢?我从未碰到过。

网友:
学习啦。发动机感觉是很久以前的样子

网友A:
发动机上面的螺栓保险打的很结实哦

网友(点评):
就是就是,特意特写就是让大家看看,不知道有谁看出端倪。

网友(点评):
这个保险做什么用的,求教!

网友:
空难后的?

网友:
还是别发的好 小心泄密

楼主:
补充:::看看这是啥?!

网友: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直接卖废铁的节奏啊

楼主:
弹链检查口,,,,,,
战斗机的一个铝合金盖板。

网友(2016-06-15):
这个发动机应该是战争时损毁的,一般和平时期损毁的飞机,所有能够寻获得零部件都清理得很干净,以便调查损毁原因。

网友:
曾经在废铁堆看到个航发……亮亮的闪闪发光,经久不变。印象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上面的螺栓保险打的很结实哦

是不是因为机器运行时震动大才这样处理的,记得修4缸活塞气泵的时候,曲轴连杆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点评):
对,打保险就是紧固件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