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口径中空壁缠绕管 成型设备

楼主(2014-07-01):
请教,图示缠绕设备工作时,缠绕管如何实现脱模?  或者说 缠绕管怎么实现横向移动的。

楼主:
还有个问题,缠绕工艺里有个参数叫  缠绕角   这个角度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缠绕工艺里有个参数叫  缠绕角   这个角度是如何控制的?

位置控制就可以,确定下节距。
主轴伺服与控制胶管移动伺服成位置关系,主轴转1圈,绕管就移动一个节距,就可以了。

网友B:
链轮带动18/32/48根导杆,各导杆相互错动,带动工件旋转移动;随着工件累积重量越大,后托装置接住,可能是个探伤仪器,具体的看不清

网友C:
这设备主动力为链条传动,大转盘上密密麻麻的孔应该是为了应对不同规格需求的缠绕管。
单独依靠主轴使得缠绕管转动有些困难,太紧难退模,太松管子没办法动,所以就搞个压紧滚轮。
限位挡板就是起退模作用的,另外它还使得加热后的管壁紧紧贴合住。
楼主所说的缠绕角应该就是我红线打出的角度,
那个像探照灯一样的东西应该是热量感应设备吧,检测到热量高的时候,加热器停止工作,太低的时候开始工作,缠绕的应该是某种高分子材料,温度不能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轮带动18/32/48根导杆,各导杆相互错动,带动工件旋转移动;随着工件累积重量越大,后托装置接住,可能是 ...

你的意思是,所谓的导杆,他们的轴线不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控制就可以,确定下节距。
主轴伺服与控制胶管移动伺服成位置关系,主轴转1圈,绕管就移动一个节距, ...

可能图上的信息表达的不够清楚。 这个设备是用来制作   缠绕管的   基本原理也如 @angel1399793  所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设备主动力为链条传动,大转盘上密密麻麻的孔应该是为了应对不同规格需求的缠绕管。
单独依靠主轴使 ...

谢谢你认真的答复。     缠绕角的设定  可以理解为加热器上与原材料接触的面  与  限位板 的面的  夹角么?   一开始缠绕的时候,这个角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指导程角=arctan(H/pi*D),D为螺旋直径,H为导程

网友:
这个结构貌似火箭燃料罐都是这样,壁里面通冷却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所谓的导杆,他们的轴线不平行?

肯定平行啦!导杆后端估计有摩檫区域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认真的答复。     缠绕角的设定  可以理解为加热器上与原材料接触的面  与  限位板 的面的  夹角么 ...

可有前端导向装置?一般都有导向套之类装置

网友:
不错的装备,链轮张力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