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料带密封处全部漏油,油温较高

楼主(2014-07-01):
如题,生料带密封处全部漏油,油温较高。。。他们说是牙热胀冷缩后引起的,要把接头全部换了。各位大侠帮小弟分析下原因或者给点意见罗

网友A:
  什么油?  超过接头的使用温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油?  超过接头的使用温度了吧!

接头市场买的,一端锥管螺纹,一端公制细螺纹的,加O圈的

网友B:
没有你这么玩的,或者用螺纹密封,或者用麻加铅油,

你公司应该有懂这个的,不懂不应该,

网友C:
多高的油压啊  我锥螺纹 加两圈生胶带 60Mpa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高的油压啊  我锥螺纹 加两圈生胶带 60Mpa没问题

70度的样子吧,才15MP不到,我们厂以前不搞这个液压的,是不是市场买的牙芯太垃圾了

网友(点评):
我们的锥螺纹就是让机加工厂加工的 1/4 NPT 的

网友D:
在机床展会上,隔壁一家宁波做液压泵站的老板问我他们的产品怎样,我说,别的都好,就是不该在管接头处用生胶带。我的产品在客户那里出问题最多的是由生胶带引起的,成丝状的生胶带进入多头泵中,搅在齿轮咬合不,电气保护没调到位,要么断齿要么断轴要么烧电机。其实,很多阀不灵也有这个原因。

网友(点评):
生胶带缠绕的时候注意点,留出两道螺纹,应该进不到油路里吧

网友(点评):
新手太多,加之没师傅带很容易出问题。反正没有那个标准中要求使用生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这么玩的,或者用螺纹密封,或者用麻加铅油,

你公司应该有懂这个的,不懂不应该,

我们公司还真不懂主要做炉子,都是年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机床展会上,隔壁一家宁波做液压泵站的老板问我他们的产品怎样,我说,别的都好,就是不该在管接头处用生 ...

。。。到底该咋办好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还真不懂主要做炉子,都是年轻人

老板说不惜成本要改好,到底该咋玩呢

网友(点评):
40Cr做管接头,紫铜密封。

网友(点评):
楼上的生猛!米制螺纹用来联接的,密封用的螺纹是锥螺纹,至于是NPT还是ZG要看情况了,牙尖角60度和55度的区别,温度不算高啊。想想看,冬天采暖的时候,70度就漏,那水暖气包还不都不能用了,赶脚吧,麻绳就够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还真不懂主要做炉子,都是年轻人

哦,我们是锥管螺纹,螺纹外面搞点生料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还真不懂主要做炉子,都是年轻人

锅炉?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板说不惜成本要改好,到底该咋玩呢

太专业 了不懂啊,液压站的老板专门忽悠我们,紫铜密封是不是就靠金属密封了,接头叫什么名字罗,我们去买

网友:
在缠生料带之前加一点密封胶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锅炉?

铝材方面的炉子,要把铝棒加热后用液压剪段

网友:
14楼说的应该是对的,不仅仅要靠生料带,之前还要打上密封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