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斜轨数控车床CK50加工外径大端面时有波浪纹,请教

楼主(2014-07-01):
求教  宝鸡斜轨数控车ck50加工外径大端面(400mm)的时候有波浪纹是机床哪里出了问题
确定跟刀具 工艺没关系

网友:
估计间隙,丝杆加重力问题,在加轨道间隙。
真心的想说一句斜轨的没有平轨的还,斜轨关键有个重力问题在里面。

网友:
轴承间隙

楼主:
x轴丝杆间隙么  不换配件的话好修么

网友:
轨道问题的话调一下就好了
丝杆就只有换了

网友A:
一直都有么?车的时候有震刀的声音么?其他部位有没异常声音?(我遇到过因为主轴电机轴承坏,主轴轴承坏引起)工件材料?x轴拖板和丝杆的连接螺丝松么?精度能保证在几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有么?车的时候有震刀的声音么?其他部位有没异常声音?(我遇到过因为主轴电机轴承坏,主轴轴承坏引 ...

只有做外圆直径大于200的时候  没有震刀  主轴大于1000转时  声音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做外圆直径大于200的时候  没有震刀  主轴大于1000转时  声音有点大

有一点你看没,车床间隙多大,不要说你把补偿量补到300以上了 打反向间隙是好的   那样没用

主轴声音有异常,齿轮的? 波浪纹有规律么?就是一圈固定的一节  还是到根部就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