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加工一个直径27mm的孔,采用钻扩铰利用钻床加工,求助

楼主(2014-07-01):
需加工一个直径27mm的空,采用钻扩铰利用钻床加工,查手册的话应该是莫氏锥度3号,但是为钻床主轴锥度为3号的最大钻孔直径为25?课设有问题,向前辈请教

网友:
买个三变四的转接套

网友:
首先φ27直径的钻头有没有莫氏3号锥柄的,如果有,你放心用,别说是扩孔,就是直接钻也没事,说明书上的规定只是建议值.

网友:
觉得力道不够的话在用20的钻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