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搞懂这根轴的受力是什么样的,看看有多少人懂

楼主(2014-07-01):
今天才搞懂这根轴的受力是什么样的,看看有多少人懂。明天公布我的答案。

楼主:
补充,大板和光轴固定在一起可以转动

网友:
        这个为什么要用推力轴承呢?不明白道理

网友(点评):
用来承受大板的自重

网友(点评):
相当正确,

网友(点评):
偏心这么大,受力点应该不在轴向吧?滚珠轴承都变成个磨擦力了。

网友A:
平移F到轴线,视轴为一端简支一端固定。轴上受力就是一个正压力(向下),一个纯弯距。

网友(点评):
大侠不要这么快把答案写出来啊,这个平面旋转看似简单,其实很多人想不通,正压力就不说了,大侠知道这个纯弯矩的受力点在哪吗,这是个难点啊,我估计大侠可能知道这个的受力情况

网友(点评):
。。。。大侠,你回去查查,恒弯梁还有受力点? 一端固定一端简支,两个重要位置,一个是弯距突变点,一个零矩点。这个根据你平移力的具体位置会有变化。

网友(点评):
大侠果然对力学有研究,哈哈,好像回复的只有大侠回答的有点意思,大侠是在静态下,而且后面的F是恒力,大侠有没有考虑过有两节这种结构,来实现平面移动,F不是恒力,是变化的力会怎么样,等我这台设备弄好,

网友(点评):
发一部分受力分析到论坛上,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点评):
看具体结构吧。模型简化要看你具体考虑哪些东西。这个F是不是恒力不是关键,该平移的依旧可以平移,最多就是转微积分计算。二段杆,或者定角度杆无非是多一个平移力和弯矩或者扭矩的问题。

网友(点评):
玩力学,你得号召逍遥,他对此很有兴趣。

网友(点评):
我只是随便玩玩。

网友:
我觉得是剪切力呢

网友:
确实是弯曲

网友:
不是受剪切力吗

网友(点评):
剪力和弯矩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移F到轴线,视轴为一端简支一端固定。轴上受力就是一个正压力(向下),一个纯弯距。

同意wing大侠

网友:
抛砖引玉哈

网友:
弯矩不可以产生剪切力吗?上下连接处间隙量够小,满足产生剪切条件,所以就是上下2个连接点受到弯矩产生的剪切力和轴径向的分布挤压。

网友:
力学没学好,真看不懂。

网友:
这个模型很简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