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底座安装孔开槽的原因

楼主(2014-07-01):
——之前有人问的找不到帖子了,回在这里
上次看见帖子就一直在注意,嘿嘿,终于让我找到了。
请教了一下工艺师傅的答案是:
这些孔是火焰切割机加工的孔,需要从外侧切入,才能保证孔的尺寸。
切割工艺用的

是不是有其他应力方面的考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我也记得有这么个帖子,有没有大神来明确说明下具体作用啊。

网友:
那个帖子就这么沉下去了 这个呢 关注

网友:
还是均分应力的设计,,,说是工艺上不赞成。

网友:
此言差异   火焰切割时无需从外边切入的  完全可以从要割下来的那个圆上切入的!反正那个圆是废料   但是底下为什么有孔槽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但是肯定不是你说的就对了

网友(2015-02-28):
无论是线切还是激光,都是加工工艺需要,便于“一刀活”加工,保证加工精度。如果是温度适应热涨冷缩需要,开缝太短,要说焊接避免变形,开缝太短, 适应地面不平,开缝太短,总之如果是故意设计的,开缝太短,不合理。螺丝的力量不足以让他变形。

网友:
就是懒加工方式,懒得去钻穿线孔,也就是楼上所说的一刀活。

网友(2015-08-04):
来这里取经了,学习一下

网友:
不是卸荷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