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工好些

楼主(2014-07-01):
怎样加工好些
怎样加工好些

网友:
用成型刀行不?

网友:
又没有公差要求,我是这样想的,从左往又车,还有这个图是不是有问题,剖面线上的那根线是不是没有

网友:
先看看这些位置是起什么作用的,看看能不能该设计,毕竟没什么公差要求,感觉差不多能干出来就行

网友:
那种像个L型刀可以吧

网友A:
图是小学生画的?
内槽刀杆和端面槽刀杆+圆头槽刀片即可解决。

网友B:
图是小学生画的?一点不错,这些槽是安装O型密封圈用的,什么公差都没有,行吗?

网友:
图纸确实画的不大对头啊。

网友C:
首先指出图纸没有画好,但是大致明白图纸表达的内容,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可以将该零件解体为两部分,后面的台阶作为一部分,剩下的作为一部分。
分别加工然后焊接起来,焊接后抛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是小学生画的?一点不错,这些槽是安装O型密封圈用的,什么公差都没有,行吗?

额,  图确实  没画好。。    我就是想知道  那种形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所以注释也只是随便标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小学生画的?
内槽刀杆和端面槽刀杆+圆头槽刀片即可解决。

额 ,,图确实 没画好

网友:
果断上成形刀

网友:
铣不可以吗

网友:
成型刀比较实用。。。。

网友:
用成型刀加工

楼主(2014-09-22):
引用 网友C:
首先指出图纸没有画好,但是大致明白图纸表达的内容,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可以将该零件解体为两部分,后面 ...

1的内径为什么不与2的外径相等呢。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成型车刀

网友:
对照R角磨一把带R4的内挖刀就行

网友:
车床加工,后焊接

网友D:
图示零件有点像模具 中的件。对内径环形槽车加工,根据精度要求,一般车加工能达到要求;对R5处主要有锋口,作为模具,有时是装配后再精修这部分尺寸,雕铣或电加工都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示零件有点像模具 中的件。对内径环形槽车加工,根据精度要求,一般车加工能达到要求;对R5处主要有锋口, ...

那里面的圆弧槽是装密封圈的吗、

网友:
内孔那个好办 用翘头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指出图纸没有画好,但是大致明白图纸表达的内容,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可以将该零件解体为两部分,后面 ...

加工完再焊接,恐怕要变形的!

网友:
加工完成焊接不可取,变形厉害,如果留余量再精车的话就行了,不过得不偿失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