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同心度

楼主(2014-07-01):
有一只产品外圆和螺纹有3丝同心度,螺纹是m8深度15,想问一下高人要是数控车夹外圆,镗内孔再浮动攻丝,一道工序,假设镗孔和外圆同心,那浮动攻丝能不能保证螺纹和外圆同心。对了丝攻是挤压丝攻

网友:
可以 ,妥妥的

网友:
就怕测不准。

网友A:
知道螺纹的中径公差多少吗?所有对一般精度螺纹的同心度基本都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点评):
同意!如果只为了保证同心度,可以在螺孔的开口部位设计个定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螺纹的中径公差多少吗?所有对一般精度螺纹的同心度基本都是没有意义的。

好像是6h,这是图纸要求的同心度,打算是在车床上车一个小锥度的锥度外螺纹,再把内螺纹转上去百分表检测。

楼主(2015-07-25):
最后试验成功,同心度稳定在2丝内。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磨出来,有专门螺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