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四连杆机构的类型,这样的题有意思吗?还是我弄错了

楼主(2014-07-01):
我认为这三个空都是双摇杆机构。
机构不符合杆长条件,因此没有曲柄。

这样的题有意思吗?还是我弄错了。

网友:
不符合曲柄存在的条件。是双摇杆机构,楼主没错。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考试没考这题。

网友:
1.最长杆长度+最短杆长度 ≤ 其他两杆长度之和,此条件称为杆长条件
2. 如果铰链四杆机构各杆的长度不满足杆长条件,则无周转副,此时不论以何杆为机架,均为双摇杆机构。

网友(点评):
嗯,书上有这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