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碾压钼片 JMo1 材料厚度0.5 遇到一个冲压难题

楼主(2014-07-01):
如图 该外径尺寸 原用热定型模具热定型保证尺寸,但是成品率低,后改用模具矫形保证(模具间隙已取到负0.02,该材料是不建议取负间隙矫形的,因为材料特性容易开裂,但是针对这个零件,立边较短,故还是取了负间隙)成品率有所提高,目前只能达到70%。
后经研究发现,模具为何只能保证70%,原因为该板料为t=0.5,材料厚度公差为0.05,折算到双边就是0.1,而该零件外径尺寸公差仅为0.04,目前采用方法是两个极限(上下线公差)模具 来根据每次来料的不同而使用,但是成品率还是不理想,求助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办法能使成品率保证在95%以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再说哦

网友:
成品率低都是什么原因:开裂?变形?

网友(点评):
尺寸不合格

网友:
能定制冷拉管来缩口或胀型不?

网友:
材料都不合格,真想知道你的70%是怎么得来的。先解决材料问题吧,材料解决了,成品率就高

网友(点评):
材料怎么不合格了 符合国标的 正负0.04

网友(点评):
复合国际,不一定符合你的工件要求,不符合工件要求的材料,就是材料不合格,不是这样理解吗?在矮子里面挑高个吧,买材料的时候都量一下,符合要求的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