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安装螺丝孔位置改变 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4-07-02):
因安装底座已经有现成的,但是和电机的安装螺丝孔位置不配套,现在想改变电机的螺丝孔位置,有没有影响
暂时不用说改底座

网友:
电机是标准件,而你的底座是非标件,如果你不考虑进后维护或退货,那你就根据你的底座改电机安装孔尺寸,但要看能改否,别破坏了电机.

网友:
电机的安装孔位基本都是固定的,要改的话也还得看看周围有没有空间啊,好像空间都不多,不知道你是哪种的电机。

网友:
牛人到处都是

楼主:
既然提了这个问题   空间肯定是够,  就像知道改螺丝孔位置   对电机是否有影响?

网友:
电机底座受力应该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