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进行去应力退火后,是先机加工再喷丸,还是先喷丸再机加工

楼主(2014-07-02):
各位大侠:
  焊接件进行去应力退火后,是先机加工再喷丸,还是先喷丸再机加工。
理由是什么?求指点 谢谢

网友:
了解一下为什么要表面喷丸,你就知道先干什么了!

网友A:
一般喷丸作为最终表面处理的
我们做的不锈钢波纹板就这样做的
喷丸的原理和设备与喷砂相似,只是采用的磨料不同。它是用钢铁丸、玻璃或陶瓷取代砂子。喷丸能使零件产生压应力,而且没有含硅的粉尘污染,主要用于:
    (1)使零件产生压应力,从而提高零件的疲劳强度和抗应力及抗腐蚀能力;
    (2)代替一般冷热成型工艺,可对大型薄壁铝制零件进行成型加工,这样可避免零件表面残留的张应力而形成有利的压应力。
      (3)喷丸工艺与喷丸强度对要求零件表面产生压应力的喷丸加工,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覆盖率,即要使未被喷丸加工的表面尽量少。但由于覆盖率检查比较困难,且难作固定量的判断,故常采用控制喷丸强度的办法,求得所要求的压应力值。喷丸强度大都以美国SAE标准J442所述的Almen弧高计进行测量。
       4).喷丸强度与其它喷丸参数的选择  喷丸强度决定着喷丸质量,而喷丸强度又受其它多种工艺参数制约。

网友:
喷丸是刷漆前最后一道工序,所以肯定是加工完后再喷丸,喷丸是除锈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喷丸作为最终表面处理的
我们做的不锈钢波纹板就这样做的
喷丸的原理和设备与喷砂相似,只是采用的磨 ...

大侠是否还可以再多讲讲喷完参数选择方面的内容

网友B:
呵呵 先机加工啊 再喷丸 喷丸后表面有冷作硬化 产生表面压应力 能减轻应力腐蚀 以及提高疲劳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先机加工啊 再喷丸 喷丸后表面有冷作硬化 产生表面压应力 能减轻应力腐蚀 以及提高疲劳强度

加工面可以进行喷丸处理吗?